求助一个关于单项电机体积问题

楼主(2020-10-30):
手上有两个2.2kw单相电机,
其转速相同,电流相同!功率相同!都是双电容的!
但是体积相差巨大!“大的电机我拆开过!里面铜线满满的”小的没拆过!
一个比普通1.5kw单项电机大了一大圈!另一个比1.5kw还小点
想了半天没想明白两个同功率同转速的电机体积为啥差这么大

补充内容 (2020-10-30 21:36):
对了大电机拆开时刮破过线圈纯紫铜的

楼主:
没人懂么。。。。。

网友A:
如果是2.2KW,虚标的可能性很大,2.2千瓦单相电机我见过一次,是福建闽清电机厂生产,74斤

电机的大小看机座号,型号y90开头代表轴心离基座底面高度是90mm,大一号就是y100,y100不在标准系列里,一般是江浙一带生产,铝包的可能性很大,修了一辈子电机,y100的单相电机没有见过铜包的,除非重量达到7、80斤,售价接近1000元,否则必是铝包,而且是洋垃圾翻新货

使用优质原材料的话Y90勉强可以做到2.2kw,只不过这类电机少之又少,看看型号吧,y90不见得是好电机,但y100铁定不是好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KW,虚标的可能性很大,2.2千瓦单相电机我见过一次,是福建闽清电机厂生产,74斤

电机的大小看 ...

中国特色 山上的铺天盖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KW,虚标的可能性很大,2.2千瓦单相电机我见过一次,是福建闽清电机厂生产,74斤

电机的大小看 ...

大的拆开时不想小心划破线圈!看过是纯紫铜的!而且转子又粗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KW,虚标的可能性很大,2.2千瓦单相电机我见过一次,是福建闽清电机厂生产,74斤

电机的大小看 ...

还有俩电机都是山东这边生产的

网友:
卖电机的说法是,节能的和老国标

网友:
新科技新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的拆开时不想小心划破线圈!看过是纯紫铜的!而且转子又粗又长

输出轴的粗细就能明白,标准y90轴粗24mm,标准y100轴粗28mm,如果我判断不错楼主的大电机轴粗也是24mm,对于劣质电机而言,轴径就是判断y100电机质量最直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轴的粗细就能明白,标准y90轴粗24mm,标准y100轴粗28mm,如果我判断不错楼主的大电机轴粗也是24mm, ...

回去看了一下大的确实是y100的输出轴24mm小的y90输出轴也是24mm请教一下!今天把y90拆开一下两个对比一下!y100用铜量和转子都大于y90
y100重量貌似是84斤!
听你一说这俩电机到底哪个好,想用它带一个4000w的泵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轴的粗细就能明白,标准y90轴粗24mm,标准y100轴粗28mm,如果我判断不错楼主的大电机轴粗也是24mm, ...

对了大电机是上海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轴的粗细就能明白,标准y90轴粗24mm,标准y100轴粗28mm,如果我判断不错楼主的大电机轴粗也是24mm, ...

我有一个4000w气泵用的是三项2800转的电机!个人感觉4000w2800转电机扭矩应该跟2.2kw1400转扭矩相同!
所以把y100电机改到4000w气泵上用,打气也很快100升的的罐也就3分钟!就是用钳流表测电流是当压力达到8公斤时电流达到25A不知电机能受得了不!还是用那个y90的好些!

楼主:
没人懂么唉。。。

网友:
因为良心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电动机 和 变压器 的功率余量也不同

网友:
相同功率的电机,有不同的使用环境和时间要求,有的可以常温下连续运行,部分是运行时间有限制的。
一般都是在电机铭牌上有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