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开关电源输入最高电压提至300v是不是更换前级的滤波电解耐压到450v就行?

楼主(2020-10-30):
如题。开关电源接在发电机,由于使用场合问题,发电机是经常要在250v使用,还有不少人可能会调到300v,所以得考虑电压波动范围。要求耐用,可靠性高。那一般的开关电源,是不是就更换整流后的滤波电解电容到450v就安全了?前面的安规电容还要更换耐压更高的吗?我看基本都是275v,再高得很难找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个阻容降压-整流-稳压管 稳压电路,电容1微法,输入还带个共模电感。串入一个20w电感镇流器,这下,阻 ...

市电整流后,滤波电容无卸放通道的情况下,几个周期后就会被充电到交流输入电压的峰值,Vin*1.414。

输入端串L、R、C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垃圾堆里找个双24V的变压器按自耦接法,输入270V、输出220V,输入300V、输出244V,能满足你后续电源的需求。
负载50W,弄个十几VA的变压器就行了,垃圾堆里找不到的话网上买一个也不贵,小于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办法好,图弄出来就清楚了,谢谢!不过搞双24v火牛还比较麻烦。因为我要考虑批量出货的话,又要 ...

LC串联,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相位相差180°,电感电压与电容电压相位相反,两者之差为输入电压。

网友:
AC250V供电,大部分电源都没问题,看看标签,上限大多大于250VAC,只要别贪便宜买便宜货。
改到AC300V供电,不仅仅只是换电容这么简单,还有一大坨东西要换,甚至变压器都要重新计算。

网友:
        你说的工作环境比较特别,特别是会有300V交流电压,这电压高不成低不就,如果说都有275V的安规电容,这就得注意了,也就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给开关电源用同等的有功功率(不是视在功率)的220V/220V交流磁饱和稳压器供电.

网友:
质量越好越怕,比如输入的压敏电阻,一般是471的,+-20%的误差,300V的峰值就使压敏动作了。还有输入的X电容,一般是275V 也超了 。反倒是劣质电源可能问题不大,输入就一个保险加整流桥,改一下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什么场合发电机要调到300V?

楼主:
想来是会有很多问题。那现在有个想法,串一个日光灯电感镇流器,感抗降压是不是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不用改后面的电路了。我后面取电用电功率也很小,也就几十瓦。12v3A的开关电源,带个服务器暴力风扇2.4A吹风散热。只是这个大电感,如果后面只是个单纯的风扇或灯泡等,也还没问题。如果跟开关电源串联,不知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通过电感降压可以达到目的,那还有些另外的细节不知会有否问题,比如断电瞬间,这个大电感引起的反冲,会不会把开关电源前面给击穿。

发电机是自由使用,因此要考虑的人为波动范围很多,有些人不管也不懂,猛拉高压,反正都是250v起步,喜欢拉高到近300v甚至还要更高,所以必须要考虑这些野蛮人的粗暴使用。

网友:
买个自动交流稳压器

网友:
用质量不好的发电机,最好再配个稳压电源,直接用没有能受得了的电源

楼主:
做了个阻容降压-整流-稳压管 稳压电路,电容1微法,输入还带个共模电感。串入一个20w电感镇流器,这下,阻容降压电路两端电压反而升到交流310v(数字表测量),电感两端电压为80v,市电为237v,阻容降压输入端电压正好等于市电+电感两端电压。搞不明白,是变成LC串联震荡了吗?电压怎么反而变高了。

之前用电感感抗降压的使用是:用20w电感与一个220v轴流风扇串联,接入240v市电,电感两端电压为七八十伏,风扇两端电压为170多伏。

如果我将电感镇流器和风扇串联,接在发电机输电端,然后又用个1微法电容做的阻容降压稳压电路,也接在发电机输电端,这样会不会又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买个交流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整流后,滤波电容无卸放通道的情况下,几个周期后就会被充电到交流输入电压的峰值,Vin*1.414。
...

版主这个办法好,图弄出来就清楚了,谢谢!不过搞双24v火牛还比较麻烦。因为我要考虑批量出货的话,又要立足现有材料,压制成本。现成的日光灯整流板子,才三毛一个,啥都带上了。再加个1微法电容、3300微法滤波、47欧电阻和12v稳压管和几百欧负载电阻而已,电感反正220v风扇是要串联用的了,咸鱼上首一堆,平均5块一个。

现在疑惑的是这个阻容降压电路跟电感串联后,其两端电压不降反升的情况,该怎么解释?
如图。如果我在AB间并联一个220v的轴流风扇,那AB间电压会不会降至170多伏?

楼主:
还要考虑相位问题,这个就基本还给老师了。多谢版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