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 主板现在升级什么CPU才好

楼主(2020-10-30):
IH61MA V:1.0 联想H61主板,MATX结构,1155平台,支持Core i7 Core i5 Core i3 G系列处理器22nm三代IBV酷睿处理器,含COM接口,另外有独立PCIE, 升级E3 还是I5 性能哪个好, 具体型号请朋友们推荐

网友A:
联想是品牌机,主板 升级CPU 比较难 !因为品牌机就不想让你升级(在 BIOS 中设定了),需要在实体店中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是品牌机,主板 升级CPU 比较难 !因为品牌机就不想让你升级(在 BIOS 中设定了),需要在实体店中慢慢 ...

不光bios中限制可用的cpu,主板cpu供电也做的比较寒酸,上不了太大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是品牌机,主板 升级CPU 比较难 !因为品牌机就不想让你升级(在 BIOS 中设定了),需要在实体店中慢慢 ...

还是扔了算了,换块华硕的h61或B75,弄个i5,还可以用个几年。2,3代的酷睿i5,不比4,5代的差多少。

楼主:
1230V2配什么显卡合适不想再大的折腾

楼主:
引用 楼主:
1230V2配什么显卡合适不想再大的折腾

性价比高  毕竟老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