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车取暖,有什么好的选择?

楼主(2020-10-30):
冬天就是电动车的噩梦!海马爱尚e160,ptc取暖电流20A,耗电多还暖的慢,冬天又来了,准备加装柴油驻车取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求技术指导

网友:
电动车要取暖的话,就只有多穿一点才是正道,再加上多喝热水,弄个暖宝宝之类 的。

楼主:
车上是96v的ptc发热,和你说的半导体空调差不多吧?

网友:
出门前烧桶水,弄个盖子盖上。放车上慢慢散热,顶个4小时没问题

网友:
一般还是空调最好,效率最高,其它的方法要么不安全,要么效率低,不过北方温度太低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好办法,可以去看看现在新型的专为北方设计二次压缩的空调,应该可以

楼主:
柴油取暖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是96v的ptc发热,和你说的半导体空调差不多吧?

PTC是电热的,而半导体制热,理论上是属于热泵制热,其理论上的效率可以大于1 的,而电热制热效率小于1

网友:
省省吧,安全第一,电热手套加电热脚套就行了

网友A:
弄个火盆,买3斤木炭,放后备厢空间里。再弄个风扇送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火盆,买3斤木炭,放后备厢空间里。再弄个风扇送风

好主意!再备个灭火器

网友:
柴暖好用,

网友B:
加热坐垫靠背 方向盘加热  这些小功率的凑合 东北有些地方汽油车暖气都不是非常理想 水温只有70多度 太冷了   汽车制暖搞的像空调一样的就是会消耗很多电能  比较制冷还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坐垫靠背 方向盘加热  这些小功率的凑合 东北有些地方汽油车暖气都不是非常理想 水温只有70多度 太冷了 ...

就是,制冷1000w,制热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