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直接市电的两管机

楼主(2020-10-30):
可直接市电的两管机,不过为了安全还是用了变压器。该机电路简单,并使用了高的电源电压所以输出功率比较大,前级3904用的电压也比较高有利于输出较大的功率去推动后级功率管,该机高频变压器1:3再采用倍压检波得到较大的来复音频信号去推动后级功率管,在喇叭上可以得到0.5W的输出功率。(3904放大倍数216,集电极电压静态电压7V)调试时先将功率管栅极可变电阻调到冷端通电后测量S极上10欧姆电阻上的电压此时调可变电阻使10欧姆电阻上的电压为0.15V此时功率管电流为15mA。(当大信号失真时可以调大功率管电流30mA、40mA、50mA都可以)。功率管与散热板要做好绝缘散热板要接地防止大信号引起自激。输出变压器可以自制也可以用6P1电子管输出变压器,也可以用3-5W220V/6V的电源变压器铁芯要重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zMzA5NTM1Mg==.html

网友:
功率管换了,3904索性一起换成6J1?板块也可以换了

网友:
效果不错,强台声音好。

网友A:
1.降压后需再加滤波电容一只。
2.安全性有待商榷。15V稳压管一旦断路失效,基本上就完了。

网友B:
这声音不错,受市电线路中杂波干扰也小。
看标题,我以为是用两枚高耐压管子做的无需采取任何降压措施直接用市电的收音机。

网友:
支持创新!玩嘛,就要弄点特别的东西才有意思!

网友:
这个电路挺新颖,有机会仿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声音不错,受市电线路中杂波干扰也小。
看标题,我以为是用两枚高耐压管子做的无需采取任何降压措施直接 ...

其实还有直接接市电的电脑,DVD,VCD,电视机不逐一道来,不过为了安全,他们有的用工频变压器,有的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降压后需再加滤波电容一只。
2.安全性有待商榷。15V稳压管一旦断路失效,基本上就完了。

稳压管的动态内阻很小所以就可以不用电容了。当稳压管开路7.5mA 的电流3904是扛得住的,功率管也能扛住不会坏。最后要看输出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了,1K直流电阻的话二百多毫安电流有可能输出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有空了慢慢搞。

网友:
很新颖,有空仿制试试效果。。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