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红灯754和红灯753收音机,有问题想问问大家

楼主(2020-10-31):
   刚刚买的红灯754,看上了它电路板上那么多的绿袍电阻,还有那两个3AX81的功放管,到手后感觉它的音质不错,4寸飞乐喇叭听着感觉很好,高音很好,但是个人感觉低音还是重了点,灵敏度上感觉比我自己攒的红灯753好一点点,没错就一点点,可能是大喇叭,声音可读性好点,753收到的弱台754也收到了,但是红灯753的磁棒好像短了点,应该是16厘米的。
   红灯754的低噪真是低,比753的低点,虽然753的低噪也很低。还有就是红灯754用德生中波环的效果更好,用了声音信号明显加强,我感觉是不是还没有统调好?我听着红灯754的声音,高音也有,听音乐很好,很清脆,但是听男声好像闷一点,听声音比较尖的女生好像好点,听有的声音好像比较沉闷。一本的主持声音好像都是感冒了,鼻子不通气似的,闷闷的感觉
   感觉红灯754这个大个的机壳真是好,既用来4寸大喇叭,也使喇叭的磁铁距离磁棒较远,避免了磁力线干扰信号,我觉的这点真是好。
现在问题是:
   1、我想把红灯754的低音去一点,是不是减小C33、C34两个103电容容量?我打算用两个682的代替,试试看音质怎么样。中波的声音本来就显着比较空旷,低音本来就重。
   2、就是这个红灯754的味道真是大,那股老机器的味道离着老远就铺面而来。请问清洗起来容易吗,拉线拆开后好绕吗?
   3、红灯754用德生中波环的效果更好,用了声音信号明显加强,是不是中频没有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想削减低音,去掉或减小前置低放发射极的通路电解C30,若声音变小很多,则可去掉大回环负反馈R29和C3 ...

你好,754没有再身边,还没有改。不过我觉得海燕B411的低音更重,因为它配的是5寸喇叭,喇叭本身低音就重,就按照您的方法,把海燕B411的C18由原来的30uf换成了4.7uf,果然低音就减少了很多,声音还是像原来那么大,声音更清脆了。海燕B411低放里的负反馈电路的R22才1.2k是不是有点小,而且也没有旁路电容,是不是应该向红灯754似的加大到15k左右,再加上旁路电容。

网友B(2021-04-21):
重点检查:

低放部分C24/22微法,C27/10微法,C28/10微法. 特别是C27,要看看有没有漏电?是要把电容拆下来量的,最好是用指针表来检查,看看量电容时表针能不能回无穷大.

重点检查这几个零件有否漏电

重点检查这几个零件有否漏电

网友C(2020-10-31):
C27、C28并0.01到0.047电容试试看,有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7、C28并0.01到0.047电容试试看,有否改善

在低放级并电容啊

网友D:
低音显得声音有力度,别人都需要低音呢,楼主为何嫌低音多呢?那再生机低音更多呢(用大喇叭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音显得声音有力度,别人都需要低音呢,楼主为何嫌低音多呢?那再生机低音更多呢(用大喇叭的话)

不喜欢那种闷闷的声音,好像鼻子被堵住说话似的,我主要听语言类节目,相声,评书等等为主,听音乐少,当然中波音乐也很少。另外一个,就是中波广播本身显着比调频要空旷、遥远,低音本身就比调频重,没有调频清脆,所以还是想让它再清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挺好的机器,打扫一下卫生吧。我得先学学,谁有拆机图,我看看

是的,肯定要打扫的,太味儿了

网友F:
你这个754里边的电容是自己换的吗?颜色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754里边的电容是自己换的吗?颜色不一样了。

不是,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应该是上家换的

网友G:
754比753有几处不同,电压不同,喇叭不同,输入输出不同低音比753重很正常,可以去掉C33,C3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754比753有几处不同,电压不同,喇叭不同,输入输出不同低音比753重很正常,可以去掉C33,C34试试。

减小不行吗,非得去掉好吗

网友:
C33、34是相位矫正用,防高频自激。

如果想降低低音,可以减小C28、29、30电容的容量,或者在喇叭中串入电容,阻止低频,都可以实现。

如果不上后盖也可以减少低频,这是机械法降低频,低频振动前后阻挡减小互相抵消,也叫低音振动短路

网友H:
估计换C33和C34为682效果不明显,把C27、C28两个耦合电解电容换掉试试,用4.7u的就行,质量要好些。另外图中的R26应该去掉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换C33和C34为682效果不明显,把C27、C28两个耦合电解电容换掉试试,用4.7u的就行,质量要好些。另外图 ...

R26不接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想削减低音,去掉或减小前置低放发射极的通路电解C30,若声音变小很多,则可去掉大回环负反馈R29和C3 ...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R26不接的原因是什么?

图中的R26和R24都是BG5的偏流电阻,R26起一点电压负反馈作用,检查一下BG5的静态电流,两个用一个就对声音影响不大。

网友I:
看清楚负反馈的位置,一个是接在基极,一个是接在发射极,发射极负反馈电阻才15欧姆,能一样处理吗?原电路设计也是经过计算和实验得到的结果,不是拍脑袋随意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清楚负反馈的位置,一个是接在基极,一个是接在发射极,发射极负反馈电阻才15欧姆,能一样处理吗?原电路 ...

福老师,那海燕B411应该怎么减少低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福老师,那海燕B411应该怎么减少低音?

把R19增大到4.7K,再并联电容,到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19增大到4.7K,再并联电容,到满意。

增大r19,那还得重新调整bg6和7的工作电流,这样行吗,另外一个并电容并多大的?

网友:
忘了说是754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您找到一个削减低音的方法!
虽然海燕与红灯电路形式不一样。先试着解释一下您的改的海燕,C18,这3 ...

感谢老师的鼓励,我也是照猫画虎,没想到真管用!我又按照您的方法将c18进一步减少,减少到了2.2uf,将c17减少到了330pf,还是不行,又减少到了100pf,现在感觉还行吧,正在试听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您找到一个削减低音的方法!
虽然海燕与红灯电路形式不一样。先试着解释一下您的改的海燕,C18,这3 ...

老师,你的回答真是精彩。我有两个疑问,一个是海燕B411的低放输入处电容是用的瓷片电容0.33uf,我看其他的收音机此处都是用的电解电容啊,这是为什么?另外一个是D4滤波二极管的极性与别的收音机相反,感觉很奇怪。

网友I:
耦合电容的容量与截止频率有关,与后级输入阻抗有关,这是设计时计算得到的,对于容量比较小的耦合电熔,没必要用电解电容,一般瓷片、薄膜、涤纶、CBB都可以使用,当这个电容容量比较大的时候,用非电解电容体积就比较大,用电解电容相对体积小的多。检波二极管的极性,与所采用的中放管有关,NPN管AGC电压需要负电压,所以检波是采用负输出形式,如果是PNP管中放,输出必须是正极性,这样AGC才能正确控制。
有空还是多看看书,你所问的问题,大部分关于收音机原理的书中都有介绍,为什么不肯去认真学习一下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耦合电容的容量与截止频率有关,与后级输入阻抗有关,这是设计时计算得到的,对于容量比较小的耦合电熔,没 ...

是的,应该好好学学,我刚才把海燕B411低放级输入电容C16焊下来看了看,发现容量是10uf,比电路图中给的大了很多,我说低音怎么这么重呢

楼主(2021-02-02):
引用 网友A:
754的变压器大,电感量足,所以低音较重,这也是当时所追求的。因为锗管的穿透电流大,导致底噪咝咝声很大 ...

好长时间都没有时间弄,刚刚把c28、29、30都减小了一级容量,就是低音减少了,但是高音还是不行,您说是去掉c32,减小它的容量可以吗

网友J(2021-04-16):
我这754怎么底噪很大呢,我也有753,比753大很多。就像现在调频无台底噪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这754怎么底噪很大呢,我也有753,比753大很多。就像现在调频无台底噪

换第一个管子(变频管)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换第一个管子(变频管)试试

这个管子吗,手头只有3AG1B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吗,手头只有3AG1B的不知行不行。

起码要用3AG1C代替,3AG1B特征频率不够高;用3AK20代替也可以的。你可以先用9012、9015等PNP硅管暂时替代试试,先确认是否是这个管子有问题,确认后再去找锗高频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起码要用3AG1C代替,3AG1B特征频率不够高;用3AK20代替也可以的。你可以先用9012、9015等PNP硅管暂时替 ...

好的,这个管子有一脚断了,用线接了一下。嗯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换第一个管子(变频管)试试

晶体管相对来说是不容易坏的,电容最容易坏.主要是使用日久漏电的增加.先换低频部分的几只级间的耦合电容试试.拆下来量一量,用指针表量量看看是否有漏电?漏电大了噪声就大了.

网友:
81年刚上班,就买了一台754,样式新颖别致,音质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相对来说是不容易坏的,电容最容易坏.主要是使用日久漏电的增加.先换低频部分的几只级间的耦合电容 ...

你好帮我看看是哪几只电容,对电路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

低放部分C24/22微法,C27/10微法,C28/10微法. 特别是C27,要看看有没有漏电?是要把电容拆下来量 ...

C25,C27,C28这三个电容有必要检查一下。至于前面说的更换混频管完全没有必要。此机我有两台,正在打理中。一台C32去掉高音增强,一台有噼噼啪啪声,撤掉C33,C34就好了,但是又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753电路板感觉是后期DIY的,不是工厂产品

网友:
C32是大环路级间高音负反馈电容,C33,C34是末级输出管高音负反馈电容.如果这几只电容漏电,会出现噪声干扰.相反,如果这几只电容断路,管子的放大倍数又过高或是频率太高,又会出现自激和波形不良的毛病.不过这几只电容一般是磁片或云母等材质的,容量较小,一般不会产生漏电以致产生噪声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相对来说是不容易坏的,电容最容易坏.主要是使用日久漏电的增加.先换低频部分的几只级间的耦合电容 ...

是的,变频管损坏的几率不高,但也有可能损坏;当收台噪音大,基本上在整个频段都有(包括短波)那种类似那种干扰声和杂七杂八噪声,使收台的清晰度也变劣,变频管有可能损坏,主要特征是E、B极反向电阻减小;我就碰到过几次,第一次是在我装的第一个超外差收音机 红灯2701上,当时买的3AG1E是处理品,有型号标识、有测试参数,用了20多年后这3AG1E就有问题了,后来换了一个3AG28 就好了,现在这个红灯2701还好好的;另外一次是修理生产厂出的红灯2701,也是这个变频管问题,换了个3AK20 就解决问题。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2021-06-27):
引用 网友A:
754的变压器大,电感量足,所以低音较重,这也是当时所追求的。因为锗管的穿透电流大,导致底噪咝咝声很大 ...

老师,锗管输出的收音机哪个音质最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很难回答,仪器只能测试音频频率和功率,音色却多是感官辨别,因人而异,随心而动。电路、喇叭、箱 ...

这就选择困难症 了

网友L(2022-08-18):
引用 网友K:
这就选择困难症 了

红灯754不错,比牡丹6410的声音好,已经接近春雷3P7了。其中3P7我是改动了电路(去电容)高音不错,接近3T9了。

网友K(2022-10-08):
引用 网友L:
红灯754不错,比牡丹6410的声音好,已经接近春雷3P7了。其中3P7我是改动了电路(去电容)高音不错,接近 ...

你意思是说3T9声音最好对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意思是说3T9声音最好对吧

你去买个根德6001听听

网友:
各位老师分析的很好,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去买个根德6001听听

三千多,太贵了

网友:
重看此帖,限于条件,我只比较过便携机中低音稍好的几款:
红灯754:4吋喇叭、牛入牛出、输出牛大,   低音较好
上海318:  4吋喇叭、牛入牛出、输出牛更大,低音更好(但要仔细比较低音更低一点点,更好:是和754比的)
牡丹941:  4吋喇叭、牛入推挽、OTL,           低音较好(但某些节目分辨力略差、弹性不够)
牡丹942:  5吋喇叭、互补推挽、无牛,          低音更好(但某些节目容易混、弹性不够)
海燕411:  5吋喇叭、牛入牛出、输出牛大,    低音最好(低音甚至超过我手头普及收录机,远超砖头录音机)

低音好不好,要看节目源,比如,子夜听听姚科的,你就会觉得低音的好处;
再换个视角,如果你喜欢袖珍型的,你会不会被那种尖刺的声音弄烦了呢?我会。我选择袖珍收音机一定不要两个小牛的,那个刺耳,,,OTL稍好(对袖珍机不要求声音混不混分辨力够不够,不太刺耳就好)。

我个人的感觉是,低音好的机子,适合挖掘高音,不要怕干扰噪声,那是弱台的突出表现,听好声音应该是强台、近地台,噪声就不是大问题了,高低音均衡一点显得敞亮多了。
另外:楼主说的用德生环形天线后754声音变大:除了已谈到的因素,对延迟式AGC应该与控点有关,在正常的AGC范围内,声音应该变化不大,在起控之前的弱台,应该声音会变大。可是754和753都是普通AGC,就说不清楚了,期待合理解释,,反正我自己做的环形天线也是有的机子明显有的不变,但再生机都有变化。

补充:我说的弹性:当听到钢琴低音、吉他低音等低音时的感觉而已,那种颤动的声音是否饱满,不是专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意思是说3T9声音最好对吧

是的,台式机的声音都不错,特别是6寸半喇叭的,至少有一个双调谐中周,如果是空气双连,就更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