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元件还有使用价值吗?

楼主(2020-10-31):
今天拆了几个老机器上的元件,有电容电感,管座。还有很多东西没拆下来,请教前辈们,这些东西还有价值吗?

FU81

网友:
考古价值。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有。

网友:
云母电容和蜂房线圈都是好东西,可以用。

网友:
装东西有点用

网友A:
留着呗,有些元件到用时找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呗,有些元件到用时找都找不到。

是一堆东西不知道那些有用,如果没啥用处,就不想拆它了。

网友:
喜欢动手的就留着吧也许以后会用的上。

网友:
维修老机可以用啊!还可以怀旧收藏!

网友:
这种老货拆不如修……

网友:
你的第一图云母电容用在高频电路比如收音机上还是不错的,电感线圈制作简单收音机也有用,铝桶是电子管的屏蔽罩,电位器也有用。
那个大电子管是短波广播电台的发射管,耗电极大,若要利用起来,就如拾到一个马鞭然后再买一匹马,没什么用的,既没有收藏价值又没有观赏价值,可以改造成小鱼缸或者花瓶,

网友:
那就看你会不会用了!会用!都有用!反之,就是一堆废物!

网友:
那个管子不用就白瞎了!
8ZX]V2PCEV72H8)L66[QQ(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