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1单片机24C08测试程序!

楼主(2020-10-3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1^3;
sbit scl=P1^2;

void delay1(uchar z)
{
uchar j,k;
    for(k=0;k<z;k++)
    {
      for(j=0;j<100;j++) ;  //此处j不得小于27否则读不出数据

    }
}
void delay()
{

;;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
scl=1;
delay();
  if(sda==1)
  {
  delay1(1000);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_24c08(uchar add)
{
uchar a,i;
      i=add;
    scl=0;
  delay();
for(a=0;a<8;a++)
  {
  i=i<<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24c08()
{
   uchar a,readdate;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a=0;a<8;a++)
{

scl=1;
delay();
readdate=(readdate<<1)|sda;  //这里注意啊,不要换成别的
scl=0;
delay();

}
return readdate;
}

void main()
{
init();
start();                    //开始写数据进存储器
write_24c08(0xa0); //24C08地址
ack();
write_24c08(0x21);//数据的地址
ack();
write_24c08(0xf0);//写入数据
ack();
stop();

delay1(100);
start();
write_24c08(0xa0);
ack();
write_24c08(0x21);
ack();
start();
write_24c08(0xa1);
ack();
P0=read_24c08();//读出数据
stop();
while(1);
}

网友:
i2c很简单的,自己写很快的

网友:
测试如何,我做到这里卡那了,发现一个单片机I/o有问题修改后还是没反应。

网友A:
SCL脚示波器测量无方波,sDA脚测量有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L脚示波器测量无方波,sDA脚测量有方波。

按时续要求写,很容易工作

网友C:
老师,能否介绍再详细一点,如程序是测试什么的,程序中的汉字用不用清除等,测试还要不要接外围元件,有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脚示波器测量无方波,sDA脚测量有方波。

要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能否介绍再详细一点,如程序是测试什么的,程序中的汉字用不用清除等,测试还要不要接外围元件,有没 ...

这个程序是测试51单片机读写24C08的,直接复制到keil里面编译就可以使用了,中文是注解的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时续要求写,很容易工作

谢谢,找了几个示例都是按时续要求写,就是延时不一样,书本示例中应答延时250μs还有在主程序写读之间是10ms,其它延时都是两个空格4~5μs,另外两个例子和书本示例延时相似,有的更细腻,差距大的是应答延时是100ms,换了SCL脚示波器测量无方波,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在用别的方法测量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才行

谢谢我在把SCL和sDA脚互换看看测量sDA脚有没方波,如果没有说明单片机P2^2也有问题,在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了几个示例都是按时续要求写,就是延时不一样,书本示例中应答延时250μs还有在主程序写读之间是 ...

延时太大了,速度很慢

楼主(2020-12-02):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对硬件编程是个门外汉,请问是否有可能用这方法去控制SI5351?
谢谢。

都是使用I2C通信,但是使用指令肯定不一样,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不是很了解!

网友:
前阵子看了si5351资料, 就是他的小数分频要搞清楚怎么计算,其它没什么

也在我计划购买之中,发现得捷才卖7块多,简直不敢相信(上次淘宝买了一片不知道真假,4块5)

网友E:
93c46的测试程序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93c46的测试程序有没有?

没有这个芯片的测试程序,去51黑论坛找找吧,应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了几个示例都是按时续要求写,就是延时不一样,书本示例中应答延时250μs还有在主程序写读之间是 ...

    I2C标准通讯的时序通常是以微秒为单位,时钟一般是10微秒(即5微秒的低电平、5微秒的高电平)。你的毫秒级别太慢了,可以参照器件的数据手册,上面会有时序要求,标注了最大和最小时序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2C标准通讯的时序通常是以微秒为单位,时钟一般是10微秒(即5微秒的低电平、5微秒的高电平)。你的 ...

谢谢hujj 老师指教,可能是单片机洞洞板扩展有些问题,除了我发帖请教帖子中老师提供的示例可以过其他的好几个相类似写法不一样的就是不过,led1602现在也是弄了几个例子不过,正在简单洞洞板一个c52单片机基本系统的只加一排led灯监测程序是否正常运行看看I2C和led1602行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hujj 老师指教,可能是单片机洞洞板扩展有些问题,除了我发帖请教帖子中老师提供的示例可以过其他的 ...

如果怀疑引脚有问题,可以用这个引脚控制LED进行测试,这样比较直观,如果能控制的话,引脚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怀疑引脚有问题,可以用这个引脚控制LED进行测试,这样比较直观,如果能控制的话,引脚应该不会有问 ...

谢谢,led1602测量单片机P2引脚用电压表测量P2=1有超过6v冲高然后回落到4.8V,是连接led1602数据口的。不知道这个影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