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8电子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10-31):
雷神的JAN6418低压管

之前测试都没问题,放大5倍,THD 0.35%左右

然后持续点亮二十分钟 就出了怪事

灯丝先亮后灭, 但不是烧断。

先说规格: 这只管子是直热, 灯丝电压1.25V左右,额定电流10mA, 我的接法是一端接地,另一端串联一个360欧电阻, +5V稳压供电(来自USB)

为了测试,没有接输入输出信号,就连灯丝对地电容都去掉了。

刚通电时,一切正常,可见灯丝变红,压降1.3,电流10.02mA  等待十几秒, 瞬间压降变成0.6V,电流反而变成12mA

断电重连,也不行,必须等待一分钟 内部彻底冷却,再试,又重复刚才 先正常,等待一会又不正常的情况。

现象实在太奇怪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管子慢性漏气了,从吸气剂看不出来,但实际内部真空度不够 就产生这现象。

网友:
同意海河的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慢性漏气了,从吸气剂看不出来,但实际内部真空度不够 就产生这现象。

原来是这样,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慢性漏气了,从吸气剂看不出来,但实际内部真空度不够 就产生这现象。

现在鬼佬淘上卖的平价管,还写着;英/苏/意大利/GE.十几美元.全部没抽真空.三至十分钟玩完.

这么缺德的事,肯定是电子管厂废管转卖给有关系的【内线】放上EBAY上拉!已经有二十年历史了

楼主:
被自己蠢哭………原来是充电器和充电宝都有小电流保护,输出电流太低就停止输出了。改用示波器上usb插口就好了…     这只管子实测噪声0.08%,THD  0.19%,指标不错。就是放大倍数小了点。怎么搞也只有5倍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