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FM制作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01):
转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509&mobile=no
看老师做了一个其中的一个点没有找到,想来问问,刚刚接了有源音箱试了,就一个频道,似乎全部频率都是这一个,所以来问问老师们,这个图,天线接在第几圈,图中没有标出来

楼主:
老师做的是两个三圈,反向并联,电路图中说的L1四圈看图像是,第四圈接下拉的拖线或地线。
图中实线画的天线是否接在第二圈?还是怎么样,220pf的陶瓷电容没有接上,直接接的三极管有源放大,试听全部调频只有一个台,声音好小。
拉杆天线1.2米。一个
5-25pf双联联可变。四联用其中的两连。
3DQ检波。
2mm外径冰箱毛细管绕制的电感线圈(毛细管中间0.8的孔)
帖子用了cheungbx老师的图,试做出了问题,求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2021-04-30):
我虽然没做过调频,一共天线调谐就三圈还不简单都试试不就得了?但看图纸好像是第一圈接天线,第二圈接地,第三圈接下拉天线,注意不是第三圈接地,我抽空也做做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