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问一件事情,矿坛有修理ld大光碟机的吗?

楼主(2020-11-01):
请求大家,问一件事情,矿坛有修理ld大光碟机的吗?

楼主:
90年代的产品,一个老太太多少钱都要修

网友:
也不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开不了机?不读碟?无输出?

楼主:
不读碟,因为有很多的大碟,估计光头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存货给他 或者给他推荐一个  电视盒+TF卡 的高清视频播放器COPY 入她需要的内容

很多的卡拉ok,100多张舍不得丢

楼主:
原来广坛有一个内蒙古修理的,广坛关了。谁有地址,谢谢

网友:
LD机有专门的维修书籍  福建科学出版社出的  讲激光头的光学调教 到线路维修  具体名字忘了

另外LD机很大部分都是激光管衰老和激光头光路进灰  由于当时的技术不成熟 光头密封性 不好 很容易进灰  当时检修见过松下LD机 光头进去了虫子

网友:
技术不是问题,配件哪里寻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存货给他 或者给他推荐一个  电视盒+TF卡 的高清视频播放器COPY 入她需要的内容

组合机没有办法拆

网友:
型号报一下,故障说说,检查的情况也说一下,什么都没,怎么办?

网友:
二三十年前歌厅里都用,大部分都是先锋的,也有索尼和三洋的,一般的故障就是不读碟,一个是光头脏了,擦一下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光头老化,需要调下光头的电流,也能再用一段时间。换光头就别考虑了。

网友:
肯定有啊,此论坛老师傅些多的去。

网友:
LD的光头都不生产了,着卖旧货的弄一台好点的了

网友:
碟片放到现在估计也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