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台式机做解码器有人用过没?

楼主(2020-11-01):
我也有个MD

网友:
这个都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MD不错,而且还带底座。

听人家说这机器里也有解码器,我试过用光纤输入,打开录音功能就可以解码了,从耳机输出,不过我这机器听歌太平淡,没味道。

网友:
我在用快10年了,挺好的,比那些DIY的秒天秒地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D型号是JA3ES,现在用模拟输入输出,感觉高音有点失真

就是你这款JA3ES,做解码最好还是用数字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同轴和光纤还在路上呢,到手后再试试

你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机子在哪个档位可以解码?我的机子只能在下面照片画红圈那个位置可以解码,另外两个位置不能解码:han ...

红圈位是模拟输入,中间位是光纤输入,右边是同轴输入。有相应的输入信号就可以解码了。

网友:
md机子带解码也就高端机子能听听 价格也不贵

网友:
能usb录音的net md不够清真,要光纤录制的

网友:
我有乐之邦MU-1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1是什么?可以发个照片xsahn

手机DAC,Type-C接口

网友:
我用的安桥,没事可以录一下歌,挺好玩

网友(2021-01-17):
我还留了两台,一台MDS-J640,一台MDS-J3000.

网友:
嗯,一台标准台式机(宽430),放客厅,一台中型台式机(宽280),放电脑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