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40128C屏

楼主(2020-11-02):
从机器上拆下来的,这个屏还能做些什么呢?

网友A:
显示屏除了显示内容之外还能做什么?当然,想要显示内容,那么你必须得知道这个屏的驱动方式,引脚功能,参数,电压,然后你还得会写程序,会单片机及各种微控制器的编程中的一种,不然就算给你完整的平台你也不会编程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除了显示内容之外还能做什么?当然,想要显示内容,那么你必须得知道这个屏的驱动方式,引脚功能,参 ...

谢谢师傅!我不会单片机,所以一窍不通!见笑了!

网友:
等你学会玩单片机后
就可以玩这个lcd了。

网友(2020-12-13):
你也可以搞他一排的拨动开关,人肉驱动它,就是费点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