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与HDMI

楼主(2020-11-02):
我的最后一块AMD板---CQ5000 华擎主板(含CPU),在播放视频时经常死机,也弄不清是AMD的核显U太差,还是主板做的不行,总之是故障频频,所以决心把它淘汰换下来。手头有个梅捷的3150板,但只带DVI、VGA,查了一下,此类新板新U的DVI口,支持TMDS(过渡调制差分信号)编码算法,音视频同传,所以只需弄个dvi转hdmi插口即可。现从网上买了一个,快递很给劲,隔天就来了,换好以后,我又能在我的37吋TCL电视上看视频了。电视的效果比起显示器来,无论色彩还是声音都出色的多。当然,系统需要全新重装,好在是轻车熟路,把镜像U盘插上,输入序列号,把原来的系统盘所有分区统统删除就OK了,它自己在那儿装,也用不着看着,只等出现“嗨,欢迎回来”了。发几张截图 (视频为巴兰钦的芭蕾舞剧 珠宝 中的绿宝石、红宝石、钻石)

绿宝石

绿宝石

红宝石

红宝石

钻石

钻石

网友:
芭蕾舞,真美!

网友A:
DVI转的HDMI,没有声音

网友:
问题解决自己高兴就行。

网友:
DVI-D有声音

另外问楼主,您装的多少位的什么系统?

我跟您的一样的U(集成在ITX主板上)装的WIN10。64位的,稍微有些卡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U是Intel 赛扬N3150,比较差的档次。播放优酷下载好的视频基本不卡,好像放在线视频也还可以。安装是win10  1903 64位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U是Intel 赛扬N3150,比较差的档次。播放优酷下载好的视频基本不卡,好像放在线视频也还 ...

我的机箱内部高度不到5厘米,不能上高功耗U,因为装不下散热器,所以只能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箱内部高度不到5厘米,不能上高功耗U,因为装不下散热器,所以只能这个了

这还是比那些电视盒子强点,要想效果好还得上酷睿 i ,流畅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VI转的HDMI,没有声音

DVI 转 HDMI 不是必然没声音,而是

1、DVI 输出设备要支持,旧的显卡可能不支持从 DVI 输出音频流,但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显卡。

2、DVI to HDMI 转换器的 SDA、SCL、DDC/CEC 引脚要连接,否则显示器、电视机和显卡握手的时候无法传输正确 EDID,显卡认为接上的是没有音频解码设备的显示器。一些廉价转换器为了偷懒没有接这几个脚。

网友:
楼主的电视好高端啊,竟然比显示器的显示效果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VI 转 HDMI 不是必然没声音,而是

1、DVI 输出设备要支持,旧的显卡可能不支持从 DVI 输出音频流,但 ...

好奇大神的职业,不光精通仪器仪表,对这些接口协议也如数家珍,还能自己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