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XL3005接地引脚布局疑问

楼主(2020-11-02):
关于1脚GND的描述,不是太明白肖特基二极管之外,输出电容接地路径这句话。应该怎么布线呢

网友A:
看这个能不能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能不能参考下。

谢谢,明白了

网友:
输出二极管与电容都是功率回路,靠近GND连接,注意导线宽度

网友:
DCDC BUCK 电路没甚么难度,困难的是布线。布线不好会有很大问题,类似这种现成的芯片还好,注意,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尽最大可能靠近输入输出端。功率电感能一条线走前往别拐弯布线,可以L型布线。反馈端的线尽量少拐弯,越短越好,如果反馈端是电阻分压,分压电阻靠近反馈端引脚。严格按电路电流方向布线。总之对于高频电路,布线是门大学问。

网友:
    布局也要美,接地也可以单独铜敷板线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