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为麦芒5换了块电池

楼主(2020-11-02):
俺用的麦芒5手机两个月前电池出现鼓肚,后盖有胀裂现象,由于电路受到挤压,导致手机“血栓”,经常无法正常工作。于是,花38元人民币网购了一块原装电池并带工具,试着自己更换,结果发现很容易,难度充其量相当于换一个台灯开关。而维修店更换相同电池则需要168元人民币。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好处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网友A:
我自己换红米5的电池,拆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换红米5的电池,拆几次就熟练了。

拆屏是技术活

网友:
给楼主点赞!我的红米4也该换电池了。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早发几天就好了,前几天刚换了红米5电池,找维修点换的花了60元钱。
那个修手机的用大拇指甲盖就将手机壳子打开了,打开后他又骑着电动车到其他店里拿的电池。起先咱以为要用专用工具,比如吸盘什么的,咱手头不具备,知道这样咱也自己换电池试试。

网友:
网上视频找找,我的也自己换,否则破机不合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早发几天就好了,前几天刚换了红米5电池,找维修点换的花了60元钱。
那个修手机的用大拇 ...

60元算很便宜了,但换上的可能不是原装电池。用指甲打开手机盖,应该是比较熟练的维修人员了。当然,不用吸盘应该也可以的,借助两个螺丝孔用小号仪表改锥或尖嘴镊子头去挑拨,使得后盖出现缝隙,再用身份证类的塑料卡片撬开机盖也是可以的(注意不要用金属物,以免损坏机壳)。打开后的工作就很简单了,换电池过程加在一起的难度相当于焊接一个1/16瓦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