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铅酸电池改3.6V13串48V20Ah锂电池低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20-11-03):
       一,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对电动车进行测试,42V断电低电压闭锁,高电压保护未做可能电动车控制器也没有。当然如果是使用这组锂电池单串电压平均也到了3.2V/串,这时候断电保护锂电池也好,毕竟别搞得干干净净的电能了,各人的使用习惯不同,我在有电或骑行中有一格电时,回去会马上充电。问题是忘记马上充电回去又要接孙子从学校回时有时又会赶上低电压闭锁,毕竟单串3.2V--3.0V还是能用的,就想将低电压闭锁电压设定在39V,估算3x20=60Wh跑几公里也好,总不会“路上有花又有酒、一程分二程行。”
      二、拆开电动车控制器来看看,额,一眼看见有这个位置可看,如下图:如果要使在39V低电压闭锁,在24K电阻上并一电阻保持去闭锁的电位在3.23伏就可以,各路大神可以吗?(以电池电压48V计算去闭锁的电位正常时3.7V)那个222的电阻是去闭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方法也可行,但实施前还是要三思,毕竟能使用和深度放电是两个概念。有大概率导致锂电池报废。 ...

谢谢提醒!好象14串的48V三元电池组,42V电压闭锁时单串锂电池倒是刚好在3V,也有人用直接用14串的48V20Ah锂电池替换48V水电池,说跑的路程最长,还是调节了闭锁电压就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改24 改下面的2K的 也可以保留2K  焊点处断开 改个后面的电阻7.5K  这个我怎么觉得应该是80V的分压电阻 ...

      可能没有弄反,假如说24K电阻不变(本来就不变),2K是48V供电而固定的电阻,60V、64V、72V、80V是设计者留给哥们适应另四种电压等级用的,用电压越高时并在2K电阻的调整电阻阻值越小,分压去闭锁点的电位才不会变,短接电阻下的接点就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把2k 也当成可选的了 没注意时固定的

谢谢!同时也谢谢提醒,万一是呢。

网友C:
我的60V也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0V也改过!

谢谢!16串的三元锂电池供电改了是吧?17串三元锂电池就改51V闭锁,60V电动车闭锁电压52.5V就不改吧也该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好象14串的48V三元电池组,42V电压闭锁时单串锂电池倒是刚好在3V,也有人用直接用14串的48V20A ...

我就是自己组装的电池,14串48v,车子买来是铅酸电池,只是14串起步快,用2年了没有出现问题,建议不要改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自己组装的电池,14串48v,车子买来是铅酸电池,只是14串起步快,用2年了没有出现问题,建议不要改 ...

谢谢!14串的和48V控制器很配得来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