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2P2电子管的收音机,求图纸资料

楼主(2020-11-03):
如题,请坛友给些资料,容易做的,问一下,再生线圈是反绕还是顺绕,一般多少匝数,谢谢

网友:
2P2单管再生收音机:
10x140mm磁性天线,0.135mm漆包线绕在直径稍大于10mm的纸管上,L1为50匝,2~3之间10匝,L2为40匝。顺绕。
二管再生收音机,30mm圆筒纸管上用0.224mm漆包线L1在下25匝,在15匝处抽头,L2居中,98匝,L3在上2~40匝,各线圈间隔3mm,顺绕。

网友:
网上热卖短波单管再生机,按这个电路做的,但我看电乙电为6v,可实际他卖的成品图却是用了几个9v跌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组成。
有时看看网上的卖家的图片是有可借鉴的地方的,没有零件可以买他的零件,而他卖的电路都是经他实验成功的电路,所以很容易成功。

网友:
再给个冯老的图。如果采用磁棒线圈可以用上面白版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