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走的弯路

楼主(2020-11-03):
近做一6P14推挽功放,遇到第一个问题是交流声太大,改接地点后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声道有杂音,检查电路无误,调换各级电子管无作用,两声道输出变压器互換无作用,至此怀疑音箱有问题,将左右声道音箱互换,证明问题在音箱,取下分频器无作用仍有杂音,最后只能是扬声器有问题,轻按纸盆有摩擦音,证明是扬声器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问题,冤不冤啊!
另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功放需不需推挽,现在居住面积都不太大,功放放在客厅,也就20平方左右,声音不需要太大,配个高灵敏音箱,2ⅹ3W就不错,推挽保守输出也有2ⅹ10W,声音太大还影响邻居。当然住别墅的富豪不在此例。

网友:
你这个几乎是最小的推挽机了,功率不算大。

网友:
看各人喜好什么音色,推挽机要全能一些,单端的个性要强一些,6P14效率比较高,推挽严格按照管子的最佳工作点来做可以到15W. 我这边做了几台机器,目前最喜欢的是6V6单端,

网友:
        走了冤枉弯路,是你最不想出问题的喇叭却出了问题,下次先换喇叭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我家的客厅二十多平米,目前用6N2推6N6小单端。不到一瓦的功率推93灵敏度的小全频也够听了!

网友:
小房间用单端就足够了!再配个书架音箱

网友:
推挽的感觉力度足一点单端总觉得太柔和

网友:
在书房几W的功率就足够了,平时听听也就几百毫瓦功率。但在2-30平方以上的客厅功率没有30W以上的功率最好的器材出来的声音也不堪入耳了。

网友:
你用2A3推挽、6p1、6v6推挽其实只有十瓦。实行30%负回输才七瓦。如果用6L6三极接法推挽只有不足五瓦。实行30%负回输就只有3.5瓦。

网友:
现代高素质音箱 都需要足够的功率才能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