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03):
有一明伟电源,输出5V电压低大约在4.5V左右。接上假负载后,电压上升到5.3V左右,15V上升到17V左右。百思不得其解,是那部分出了问题。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必须带载

网友:
上升正常,是15v没有加负载造成的

网友:
换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带线损补偿?

网友:
      真不知道其原来在出厂时的输出状态更好分析,一般会以主要输出回路电压采样而稳压。TXT电源会以+5V采样,+5V带载其它如+12V、-12V等空载都有升高,但+5V电压稳定。

楼主:
开关电源使用过程中15V降为13V,  5V降为4.3V.  空载调试微调到最大可调到4.9V.   15V基本正常,给5V加上假负载,变为5.3V     15V变为17V左右。更换光耦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使用过程中15V降为13V,  5V降为4.3V.  空载调试微调到最大可调到4.9V.   15V基本正常,给5V加上假 ...

     据你的2次使用4.5伏和调至4.9伏,5V带载时5.3V正常,可能是5V端有某一电流值电流反馈信号启动二次(不是2次)稳压输出。如果15V带上额定负载,5V端还维持5.3V就算正常吧,可能5V是大电流主绕组。

楼主:
明天继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