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变压器的温度为什么比晶体管功放电源变压器高

楼主(2020-11-04):
一般胆机的电源变压器温度都很高,是胆机功耗高还是内阻大什么原因导致的,而晶体管功放的电源变压器基本没什么温度

补充内容 (2020-11-7 01:07):
电子管功放 不管是小功率还是大功率的最少都有四五十度以上吧,晶体管功放 小功率的一般只有十几二十度,有些大功率的可能有四五十度吧

网友:
你去摸摸日本原产的晶体管音响,试试它的电源变压器温度。就知道你说的多么不正确了。

网友:
主要是胆机静态功耗大。

对于胆机来说,无论单端还是推挽
其胆管灯丝功耗就很大
再加上管子基本工作在甲类
所以整体静态功耗相当大

而晶体管机器,绝大部分是甲乙类
静态功耗小
就算在比较大音量下工作,其整体功耗都不大

再有就是胆机电源变压器基本是EI铁芯
这个铁损、铜损比较大
而晶体管机器,环牛用的多
环牛铁损、铜损小些,效率高些

所以确实胆机电源变压器温度高。

网友:
主要还是胆机变压器体积不够大,线径不够粗,胆机功耗高。有一点,要是变压器做得理想一点,胆机的体积就太大了!

网友A:
要是上2个fu33,一通电,红彤彤的,暖手宝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上2个fu33,一通电,红彤彤的,暖手宝都省了

冬季必备工具

网友:
变压器损耗分为“铜损”和“铁损”,晶体管与电子管功放电源变压器温度不同与变压器设计参数、实际功耗和使用环境温度密切相关。一般电子管功放的静态功耗包括灯丝的功耗较大,工作环境温度也较晶体管功放高。

网友:
胆机纯乙类不多,输出大小整机电流变化不大,相对而言经常是满载,所以变压器温度较高,
石机甲类的不多,输出越大电流越大,大部分时间变压器负荷要小得多,温度自然也要低得多

网友:
晶体管甲类的变压器照样发热!主要是功耗

网友:
胆机电源变压器的温度为什么比晶体管功放电源变压器高?
答:多半是JS偷工减料!

网友:
晶体管纯甲类的,变压器温度也不低。以我的纯甲变压器和散热温度到50多度声才最好听

网友B:
不认可楼主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可楼主的说法。

那你觉得电子管功放和晶体管功放的电源变压器的温度一般有多少度

网友:
相同功率的功放 一般胆机效率低晶体管功放效率高,即便效率相同

胆机还要加灯丝烤变压器热量 当然胆机要热。另外石机变压器考虑动态,容量大 平均功率小。

网友:
晶体管机甲类的同样热,甲乙类的功率余量设计的较大而实际工作时用不到最大功率,所以变压器温升低。

网友:
晶体管功放一般都是甲乙类,无论是甲类还是一类,电子管功放的静态功耗比晶体管功放大得多,如果晶体管功放做成甲类,那么静态功耗也很大,变压器也会很热。

网友:
用电部分的功耗超过变压器的容量发热量就大了。

网友:
大部分胆机是甲类放大,耗电大,变压器基本接近满载,此外电子管发热也加剧了变压器温度,晶体管都用散热片降温,情况好许多,如果电子管加风扇散热,变压器温度会低很多,我们这有70年代雷达兵说过,他们雷达24小时开机会死机,厂家也没解决,最后一个技术兵加风扇解决,以后厂家也都加了风扇,事后了解外军也是采用风扇散热,可见电子管并非喜欢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