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闻问切 简单小修三星LA55C631K1F电源板

楼主(2020-11-04):
接修转修机,电源板更换要价太高,想要修下。看起来机器保管不错,年头不少出力不多,问说是出门回来就不亮了,取回板保修接灯泡一通电就有糊味,辗转找到打火的地方切掉点胶处理完成,轻松修复

网友A:
直接改成LED!吃电死!

网友B:
这个火打得怪怪的,什么东西导致了电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LED!吃电死!

直下式的led寿命约三年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火打得怪怪的,什么东西导致了电爬过去?

那种胶时间久了老化了就会导致绝缘下降产生放电的。前些天修个机子的电源板,进线的EMI电感竟然烧了,就像变压器匝间短路了一样,这个更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胶时间久了老化了就会导致绝缘下降产生放电的。前些天修个机子的电源板,进线的EMI电感竟然烧了,就 ...

这样一说感觉还是局部高温导致的绝缘材料碳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单纯是塑料本身老化一般对绝缘电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楼主:
以前用的热熔胶在电路板上现在已经停用,本机无胶,我用品牌的硅胶感觉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