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屏(栅极)检波在外差商品机中少见?

楼主(2020-11-04):
屏(栅极)检波单灯再生式收音机许多玩家说调整得好灵敏度不比常规外差接收低,见坛内朋友转过一级变频,没中放而直接屏(栅极)再生式检波的成品机电路,看图应是为省成本,见有爱好者转过一级变频,一级中放(或两级中放)然后接屏(栅极)再生式检波的电路,说灵敏度很高,并且可解调电报和单边带信号,但这类电路这么有优点却商品机难见有采用,一般却是二极管检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柵极检波,对弱信号的灵敏度高,有较大的增益,但是输入电压稍大时,失真很严重以致不能工作,输人电压不能超过0.5-1伏,在简单收音机中目前仍然被采用。
   屏极检波虽然有增益,但对微弱信号的灵敏度差,而在信号较大时,因产生柵流而引起很大失真,在仪器中用得较多。
   这两种检波器調幅度为30%,則失真为7.5%,不能用在超外差收音机中。
   阴极检波器失真很小,灵敏度低,沒有增益,输入电压要大于5伏以上,且不易与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直接联接,这种电路只适合在髙级收音机中。
   二极管检波器非线性失真小,在1伏以上的检波失真低于1%,采用一只管就可以把检波电压放大和自动增控制的电路合在一起,使結构簡单。超外差机前级的灵敏度很高,足可以满足检波器的要求。

网友:
栅极检波与屏极检波大信号时失真较大,二极管检波失真小同时可以提供AGC电压:
成品机湖北卫星31,天津长城牌612,及上海牌143都是栅极检波:
天津鹦鹉621超外差式收音机采用屏极检波:

网友:
你把6g2改成6j4柵检波再生加推动就已经比美两级中放加再生了。至于AGC改手动或晶体管推都行。

网友B:
屏栅极检波不用屏极负载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栅极检波不用屏极负载电阻吗?

屏极、栅极检波都有屏极负载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极、栅极检波都有屏极负载电阻。

上海143电路中6K7的屏极电阻(470K)下端是否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143电路中6K7的屏极电阻(470K)下端是否接错了?

这个电路470K屏极电阻接地确实错了,应当接直流高压。

网友:
   普及型商品机(简易外差机不是超外差)屏,栅机检波的应用。
   在北京举行的1959年12月全国收音机评比观摩会上,国营广州无线电厂参加评比的广州牌231型是外差式中波交流四级广播收音机,只用3只国产小型电子管:6A2П——变频,6Ж1П——再生式栅极检波和音频电压放大,6H1П——一组三极部分作末级放大,另一组三极部分作整流。
   天津市无线电器材厂参加评比的产品鹦鹉牌93-A型超外差式三灯收音机。
93-A型机只用3只电子管:6A2П——变频,1/2 6H2П——中放,1/2 6H2П——屏极检波,1/2 6H1П——音频放大,1/2 6H1П——整流。
广州231型
鹦鹉93-A型

网友:
南京的熊猫牌外差机
四级收音机—卫星牌31型交流三灯外差式收音机。是国营汉口无线电厂的产品。
南京某厂生产的两灯外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柵极检波,对弱信号的灵敏度高,有较大的增益,但是输入电压稍大时,失真很严重以致不能工作,输人电压不能 ...

这话有误!以用6J4做栅极检波为例,最低失真2.5%,输入为0.3伏、输出电压为七伏,刚好夠推6P14满功,这在受信机及中下价机仍可接受。而以6G2为例,输。0.3伏时失真10%,输出0.07伏,要被三极管放大50倍才夠3.5伏去推6P14,要有0.35伏输出,中频电压必须有2伏。以中频及变频共1500倍增益为例,谐震输入为1.4毫伏,即天线要有0.1mv加超高Q值才能满功。以灵敏度的为1%,即10微伏。与书上说50微伏相若。

反之栅检波,在没再生下,在1500倍增益谐振输入为250微伏,再生加10~50倍增益,即25微伏~10微伏,加谐振Q值,要求天线输入为1微伏。再以灵敏度为1%,即0.01微伏已收到,当然这超过0.1微伏的背景噪音,因此没大用。但对比标准五管机仍差太远了,而且可比美一高二中的超外差机。

至于过载问题,做一个音频输出前加一个双极管转AGc及另手动AGc就行,反正栅极检波会把中频、低频一律放大(不然怎再生呢)。精确把检波输入控制在0.4~0.6伏之间就行。

其实最终问题在于变频管是噪音大户,加大低频放大不会改善灵敏度(这是为标准五管机用三极管推动而不用五管管的原因),改用栅检波加再生有改善,但到不了加高放加中放的水平。因此,也许,就是为何通讯机多用一高二中而家用机是标五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话有误!以用6J4做栅极检波为例,最低失真2.5%,输入为0.3伏、输出电压为七伏,刚好夠推6P14满功,这 ...

     因为对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多学习,多向专业人员学习,回帖力求无误这样就难免要“引经据典”。
针对楼主提出的6A2,6K4问题,是不折不扣的引用了——俞老《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的有关章节。

原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对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多学习,多向专业人员学习,回帖力求无误这样就难免要“引经据典”。
针 ...

这书我有二本,有在1974年买过一本繁体板的。没什么,我几十年前看过。当中错误甚多,甚至有例题用错公式的。但,你也可用我的话在表上对一下,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为何不止一次说,这书、学习就可以,应用时要认真核对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您的回复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俞锡良老师。因为他的著作《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人民邮电出版社 ...

至于这些奖也不必大书特书了,在1974年时香港的土产调频收音机已烂大街。夜烂的倒闭半成品(未有殼,只有板有喇叭的)才卖二元不到。当年我们这代小学生都在搞改立体声加LM382的玩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丰富了很多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