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6A2和6K4最低正常工作电压

楼主(2020-11-04):
想将6A2和6K4弄成电池工作的收音机,在保证性能下大家有没试过最低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灯丝消耗就不是给电池收音机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消耗就不是给电池收音机准备的

拆电动车电池组,现在供电还是好解决!

网友:
有,12伏就行.

网友:
用专用的电池管:1A2,1K2,1B2,2P2吧

网友:
如果是再生机6V多就能够工作。

网友:
低压超外差机则不同。
   一般在低屏压下使用时电子管的跨导S小,当使栅极略带正性时,可有较多电子奔向屏极,使跨导有所增大。但是过高的栅极正偏压反而会减小
屏流,影响跨导的增大。甚至对同一种电子管,由于它们本身的正向及反向栅流不同,正偏压都各不相同。由于栅极带了正电,产生了栅流,形成了数值很小的栅阻,使输入阻抗分路,使得输入谐振回路的Q值减低,因而使灵敏度选择性下降。
   变频级6A2主要用的就是变频跨导,低屏压下三点式振荡性能差,选择合适的抽头点是很关键的。
   中放级6K4为了保证超外差机的检波前能有足够的放大倍数,往往要采用两级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电动车电池组,现在供电还是好解决!

用车电电池组最好是购置DC-DC模块把电压提高使用。

网友:
DC-DC变换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这要看你“正常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仅仅是管子导通,有微弱的放大作用,那么电压可以比较低,如果要正常工作达到管子设计的效果,那还是需要使用电子管手册中的典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正常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仅仅是管子导通,有微弱的放大作用,那么电压可以比较低,如果要正 ...

60老师分析的就是精准!

网友:
满足50V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草稿如下,未划好图及照片

12伏超外差接收器

中波AM超外差電子管收音機用的普通電子管其實完全可在12V電壓下工作,無需高壓電源。

設計遵循任何其他典型的MW Superhet接收器。五柵6A2接受傳入的550-1600Kc / s信號,並以本地振盪器頻率實現變頻。本地振盪器是陰極電路中的傳統Hartley設計。當第一個柵極被反饋入本地振盪器信號時,它調製通過第三個柵極的電子流差頻產生465Hz 信號再經雙調諧變壓器被饋送到IF放大器級並使用6k4進行放大。放大後的中頻信號隨後通過另一個雙調諧中周使用6G2的二極管檢波。經過濾波並通過1M音量控制後,檢測到的音頻會饋入6G2三極管的柵極進行放大,然後饋入6J1五極管作功放。

如何在12V電壓工作
由于使用的是普通的250V交流管,屏電流在12V之下會非常低。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忘記任何屏電阻、應避免任何對屏极的電壓降。此外,由干屏流实在太低了,只有12V,由此不能對柵极進行負偏置。在12V時,偏壓通常只有幾百毫伏。因此不必使用陰極電阻。這電阻會搶奪屏极電壓,因此必須棄用。這時只能改為接觸偏置,當陰極被加熱時,它發射的電子帶負電,靠近陰極的柵極會累積這些電子中的一些,從而獲得負電荷。電荷的大小取決於電子向陰極洩漏的速度。這簡單地由柵極和陰極之間的合適電阻確定。值越低,電子洩漏越快,負柵極電壓也越低。

該電路通常與低電平音頻電路中的高u三極管一起使用,在該音頻電路中,通常將10M的電阻器從電網連接到地,沒有使用其他偏置分量。

實騐中,接觸偏置對於該接收器中的所有電子管均能完美工作。而由接觸偏所壓產生的電壓,僅在使用高阻抗電表(例如,數字萬用表的典型輸入電阻為10M)才能測量到。

詳細設計:

變頻級
線圈是自繞的。由於天線負載問題,天線輸入端添加了一個串聯電容器。這是再生机的常規做法,不然在廣播頻段的中部很難起振盪。輸入調諧電路對接收器性能沒有關鍵影響。接收機的選擇性和增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頻級。

本機振盪器電路與250V供電的接收器完全相同。由陰極反饋引發振盪。47uuF和22K是柵格洩漏組件,它們使6A2的第一個柵格偏置。與調諧電容器串聯的是420uuF的填充式電容器。此值對於確保本地振盪器從頻段的一端到另一端始終以高於天線調諧電路465K的速度咝兄陵P重要。比外AGC通過天線線圈以通常的方式通過100K去耦電阻和.068uF RF旁路饋入6A2的第三柵格。

中頻
這是接收器最簡單的階段,其中6K4沒有陰極或屏蔽電阻。AGC通過470K去耦電阻輸入,0.22uF用作中頻變壓器電網繞組的RF旁路,以及一個時間常數,以防止音頻信號降低接收器增益。

檢波和音頻放大
由于使用簡單AGC電路,6G2的兩個二極管是並聯的。檢測到的音頻出現在第二個IF變壓器的電網繞組的接地端。使用由兩個100uuF電容器和一個47K電阻組成的常規電路濾除RF。過濾後的音頻進入1M音量控制,然後所需的電平返回6G2的柵极。屏极電阻與在250V上使用的電阻相同,為220K。穿過的所有RF均通過330uuF電容器旁路。最初使用一個10M的柵極電阻(類比250V時的的電阻),但發現偏置過高,屏板電壓上升了11V左右,導致失真。因此將柵極電阻降低至470K,使板極電壓降至大約6,這可正常工作。

AGC
AGC負直流由第二個IF變壓器次級的接地端(由於二極管極性)提取並用於AGC。濾波是通過470K和0.22uF的時間常數實現的。但是,出現了一個小問題,即470K電阻兩端產生的接觸偏壓水平太高了。但如此做時、即使信號較弱,6k2和6A2也不以全增益咝小R虼吮仨毷褂秒娨曤娐分惺褂玫难舆t電路來解決這一問題。通過使用3.3M電阻器將負電壓偏移到B +,問題得以解決。該電阻的值至關重要,必須選擇該電阻以獲得最大增益。或者,將一個2.2M電阻連接到跨12V電源的電位計抽頭上,以提供可調的延遲。

可以預見,在IF放大器中以如此低的極板電流產生的AGC電壓相當低,並且控制受到限制。儘管可以通過衰減器輕鬆克服,但在強發射器附近使用長天線可能會出現問題。當然、更簡單也粗暴的做法是完全放棄AGC,並手動控制6k2和6A2偏置,以像1930年代那樣用作音量控制,反正收听中波時這東西其实不重要。

功率輸出
可以想像,雖然RF和低電平音頻級對12V B +可以工作,但來自功率輸出級的音頻受到嚴重影响。普通功率管在12V時僅能通過幾毫安。這意味著功率輸出永遠不會很高。當然、用晶体管單管A類可以工作、但是,通過仔細選擇管子,也可以獲得合理的結果。在選擇合適的類型時,我們需要尋找在低板極電壓下具有相對較高電流的類型,例如TV偏轉二極管。例如,6CM5 / EL36在100V時可通過100mA。可以看出6P3或6P1的結果不佳,因為它們在250V時僅通過45mA。在諸如12CA5或6BF5之類的堆疊音頻/ IF電路中使用的電視音頻管也可能具有看似的可能性,但是這些管不常見。要尋找的另一件事是燈絲電流高,電流越高,陰極越熱,發射的電子越多。

但本次決定使用的是6J23。這出於一個不相關的原因、高互導,並認為值得研究使用12V。儘管6J23是我為12V音頻輸出工作所嘗試的最佳“常規”管,但估計也只有幾十mW的音頻功率。負載用10K,用於接觸偏置的柵極電阻為1M,也因此、只能用舌貴喇叭或小晶体管机用喇叭。

電源
輸入的12V通過4A保險絲饋入。儘管電流消耗僅為700mA左右,但是4A的保險絲可以在燈怎冷時開啟浪湧。由於所有的燈絲均為6.3V,因此它們串聯並聯。6A2、6k4、6G2和6J23的組合燈絲電流為600mA。而整個B +消耗僅為4mA!由於12V電源上的噪聲來自各種負載,因此有必要對B +進行濾波。在這裡,使用了一个5mH、大電容(220uF)可提供進一步的濾波和旁路功能。如果沒有在嘈雜的電源上使用無線電,則不需要這些組件。前端B +電源的RF旁路通過1uF聚酯電容器實現。電解質不適用於此應用。由於所有管子都是傍熱管的,因此無需經過整流及濾波。

性能
接收機一打開就立即工作,調整中頻變壓器,然後調整微調電容器,可以顯著提高性能。只是性能低下也是意料之中,找一條40米長的天綫才可收到滿意效果。

由於天線線圈不可調節,因此增益確實會朝頻段的低頻端下降。跟踪對準可以通過使用可調節的填充器來改善,但是鑑於必須要足夠的靈敏度,這並不是優先考慮的事情。

在這里,可以改進的方法不多、第一是把電壓增加四倍倍壓整流改成48伏、第二是功放改用晶体管。但我做了第三个方法、全改成電池管。下次再談。

网友:
如果追求低电压,不如直接采用当年专为汽车收音机设计的12V电子管,其工作特性就是按低压工作设计的。
而6A2\6K4是按200V以上板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