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维修海燕B411过程

楼主(2020-11-04):
   在某鱼上看上了一款B411收音机,扫频听着声音不错,就买了,结果到手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灵敏度明显不行,第二是声音滋啦滋啦明显失真。
   着手开始修理,想着失真的原因应该是功放级的电流小,就把两个3AX31换掉,趁此机会想着用上手里的3AX81,就挑选了两个参数一致的3AX81B,调整了电流,结果用手机给音乐信号,怎么还是失真,结果挨个给bg4和5信号,都失真。心想坏了,bg4和5都要换。结果把喇叭线焊下来,焊到一个3寸喇叭上,结果不失真了。把原机喇叭拆下来一看,恍然大悟,原来是原机的飞乐5寸喇叭边上有破洞,就把另一个5寸喇叭换上声音好听了,不失真了。
   接着就是调整中频,用扫频仪扫频,发现第二中周转不动了,怎么弄都转不动,就换了个新的,中频调整好了。调整频率范围,发现高端频率都到2000多khz了,低端怎么调整都在550多,就把本振换了个新的LFT2-3,低端调整好了。换了本振的微调电容,高端调整好了。
   下面就是收听,发现声音太闷,我想是不是喇叭尺寸大的原因,低音重,换了个4寸的飞乐喇叭,还是低音重。后来请教论坛的老师,就把C18换成了4.7uf,高音有点了,但是低音还是太重,又换成了1uf,还是主持人都像是鼻子不通气似的。又按照老师们说的将C17减少到330pf,不满意,又减少到100pf还是不行。后来仔细研究,将低放级输入电容C16焊下来看了看,发现容量是10uf,比电路图中给的大了很多,我说低音怎么这么重呢,就把它换为原来的0.33uf,结果就嗡嗡响,所有电台都是如此。后来我把C18换回来30uf,就不嗡嗡响了。最后把低放级输入电容C16调整为0.1uf,试听了发现低音也有,高音也通透了。
   最后,将零件都拆下来,将机壳清洗了一下,现在正在收听中。

网友:
技术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A:
你所有折腾都是隔靴抓痒,老师也是滥竽充数,所有元件恢复原状,拆下C19/C20,有条件测下容量(低频瓷介电容容量偏大司空见惯),无条件就换上3300~5100P,无效果打我脸!

补充内容 (2020-11-5 12:27):
声音发闷不是低音太多而是高音太少。

网友:
3楼厉害,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的操作总体不大正常,
建议你先把所有的零部件复原,先判断声音闷是前面还是后面的事情。具体可以从正常的收音机检波输出引出信号到问题收音机的后级。听听声音是不是还那样。

网友:
中频带宽太窄了声音也会闷,就和你描述的捏着鼻子说话一样。3楼的办法亲测过有些效果,先换成3300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有折腾都是隔靴抓痒,老师也是滥竽充数,所有元件恢复原状,拆下1C9/C20,有条件测下容量(低频瓷介电 ...

C19/C20不是相位矫正用,防高频自激的吗?是的老的瓷片电容容量是偏大,一般偏大都在50%左右。但是低放级输入电容C16比电路图中大了好多倍也是事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9/C20不是相位矫正用,防高频自激的吗?是的老的瓷片电容容量是偏大,一般偏大都在50%左右。但是低放 ...

根本不是什么相位矫正,是负反馈,用于改善频率响应。变压器功放电路高频增益大,电容容抗随频率改变,频率越高反馈量越大,所以实际效果是衰减高频的同时减小失真,也有用较大电容(0.022~0.047uF)并联在输出变压器初级衰减高频的,只会衰减高频不会减小失真,收音机最常见的电路之一。

网友:
玩老机也是一种怀旧。技术不错,

网友:
这种机芯我这还有十几块,当年新机拆下来的,外壳用作他用了,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此机声音时很吃惊,频响很宽低音很好,跟台式录音机一样,留下很深印象吧,遂后来做其他产品时用此机外壳,机芯留了下来。有三十五六年了。。。

网友:
该机声音确实好。

网友:
1,如果先换本振微调电容,就不用换LTF-2-3了。
2,调完频率覆盖,整机统调没有?老机子统调很有必要的。
海燕机音质好,都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是什么相位矫正,是负反馈,用于改善频率响应。变压器功放电路高频增益大,电容容抗随频率改变,频 ...

我量了这两个电容倒是容量正确的,我把这两个电容按照您说的换成了4700的电容,中频有了,声音好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了这两个电容倒是容量正确的

音质喜好因人而异,你喜好清亮的高音就减小电容容量,当然0.33uF的输入电容不变。这样处理不影响整机其它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喜好因人而异,你喜好清亮的高音就减小电容容量,当然0.33uF的输入电容不变。这样处理不影响整机其它 ...

我把这两个电容按照您说的换成了4700的电容,中频有了,声音好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的氧化过的瓷介电容容量会变大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漏电增加,测出来容量变大

网友:
来学习修机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