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车LED。功率太小

楼主(2020-11-05):
19款的风神AX7。  其他生活代步还可以。 唯独车灯  近光是双光透镜。 远光没透镜。对面。没车还好。有车直接就是 嘛也看不到

一看说明才知到。功率才27W。 想换灯珠区里又没有搞过的大神。

网友A:
这种LED大灯往往虚标严重,根本到不了二十几瓦的功率,或者,LED的功率是把发热的功率也算进去了。所以,车灯感觉确实不亮。你的车灯近光本身就是LED的远近双光,换的话,也只能是去改灯店里看看有没有更亮的远近双光LED大灯。

网友B:
我的帕萨特是远光和近光都是55W的卤钨灯,也没觉得有问题。
如果看不清,研究一下自己的视力是否有麻烦?不同的人,在低光照的视力是有明显差异的

楼主:
开其他车感觉都可以呀。 18的帕萨特。都感觉挺好的。我觉得我的视力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想换灯芯。 欧司朗的5芯跟6芯的。有30W和40W的。 想自己开灯换。

网友:
散热,线路加粗。

网友:
要换线路,别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大灯往往虚标严重,根本到不了二十几瓦的功率,或者,LED的功率是把发热的功率也算进去了。所以,车 ...

审车灯光能过不

网友:
审车审的的是你光强度够不够,如果原车带透镜,再改个远近双光的透镜就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再说了,审车不通过的话,最多找个黄牛,花二百块钱就能搞定!人情社会,你懂得!

网友:
LED大灯最麻烦,鸡肋配置,感觉不够亮改一下代价太大

网友(2021-01-18):
led光衰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帕萨特是远光和近光都是55W的卤钨灯,也没觉得有问题。
如果看不清,研究一下自己的视力是否有麻烦? ...

卤素灯和LED不一样,LED只是亮度高,但是照度却跟不上,所以,卤素灯55W未必就比LED暗多少,还存在一个色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其他车感觉都可以呀。 18的帕萨特。都感觉挺好的。我觉得我的视力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想换灯芯。 欧司 ...

换灯珠是不难,难的是线路承载能力,按国内企业的尿性,能用0.5的线绝对不会给你用0.75的。所以你增加了15到25W,相当于增加2A左右的电流,对于线路的要求,保险丝盒的要求,都提高了。

网友:
汽车最科学的就是卤素大灯

网友:
原车LED换不了灯珠,除非整个大等整体换掉或废除原车LED板子整体更换。
我认为所有出厂车的灯光亮度都是基本符合标准能适应大多数人的,固然有些车亮有些车暗一点,但视力正常加上司机适应能力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那小破车7年了还是原车卤素灯,大晚上一样跑过国道,对面大车照过来什么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换再亮的灯也没用,只能是根据经验路况和前车行进路线开车,要么就停车别开了。哪有一开大灯前方全都照的一览无余的哟。
还有现在改装大灯的。一个人改的更亮了,其他人就显得不亮了,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车辆。如果大家都不改灯,都维持同样亮度,那也就无所谓看不看得见的问题了,夜晚就这开车情况,需要司机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