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子管的基本知识,请勿笑,学习中

楼主(2020-11-05):
电子管怎样知道那个是 第1脚,那个是第7脚,如2P2的引脚怎么区分,有图片说明,谢谢

网友:
管脚冲着自己,缺口(就是间距大的位置)冲着胸口,左起为1脚,顺时针数。
其实跟运放数脚一样。 运放翻过来管脚朝上,圆点就在左手,也是顺时针数。

网友:
我接触电子行业十几年,从没用过电子管

网友A:
管脚的开口朝下方对自己胸前、从左至右,特殊管看标记。最好去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的开口朝下方对自己胸前、从左至右,特殊管看标记。最好去看书。

管子是倒过来拿还是引脚向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是倒过来拿还是引脚向下,谢谢

引脚对自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是倒过来拿还是引脚向下,谢谢

应该是管子的腿对胸,少腿的缺口朝下

网友:
小7脚和小9脚管,管脚朝上,缺口朝自己,左起为1,顺时针数;大八角管,管脚朝上,管匙(凸起)朝自己,左起为1,顺时针数。

网友B:
40年前背过至今未忘
小七脚:1栅2阴34灯丝5屏6帘7栅
小九脚:1屏2栅3阴45灯丝6屏7栅8阴9帘

网友:
这个跟上学读书一样,首先你得有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应该叫技术文档居多(datasheet)然后得有人教。

1是有人手把手教你
2是网上请教。

前提你得有实物。

网友:
找些资料看吧,主要靠自己。我以前都没见过电子管,现在已经可以装单端功放了,不断积累点滴的知识,时间连成金项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年前背过至今未忘
小七脚:1栅2阴34灯丝5屏6帘7栅
小九脚:1屏2栅3阴45灯丝6屏7栅8阴9帘

这只是6A2和6P1(2栅应为2帘)的管脚,不是普遍规律。如6J1、6K4为1栅2、7阴,3、4灯丝,5屏,6帘;6P14的1、6为空脚,6N3的1、9为灯丝。更不适用于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6A2和6P1(2栅应为2帘)的管脚,不是普遍规律。如6J1、6K4为1栅2、7阴,3、4灯丝,5屏,6帘;6P14 ...

学习了,谢谢版主!

网友:
对照图纸的引脚图上的灯丝脚找实物电子管的灯丝,由灯丝脚确定管脚的编号,因为电子管灯丝是看得见的

网友:
13楼给出的管脚识别形象准确较全面。一看就明白,不知道你学过机械制图否,如果没学百度一下“三视图”就是13楼给的示意图,假如你把电子管管脚朝下的话,俯视图中管脚的小圆就变成被遮挡的虚线圆。
他这里省略了主视图,与侧视图(对电子管不应该画)。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