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tmb地面波在同一个屋里收的台却不一样呢?

楼主(2020-11-06):
之前购买一个地面波的机顶盒和一个室外天线,当时怎么调都没台,后来随便把室外天线立着装,居然收到了辽宁1到辽宁7还有一个广告台一共八个台。这个机顶盒的天线不能太低,至少要装五米才行。昨天又购得金正地面波小电视一个,回家后发现接不接他赠送的室内增强型天线或者拉不拉出拉杆天线都一样,只能收到除35678外的十二套中央台的节目。
    问题来了,同样是地面波设备,接收能力有强有弱我能理解,为什么机顶盒收不到中央台,而小电视收不到辽宁台呢?

网友:
这个嘛,跟两组信号的格式有关系

有MPEG2的,也有AVS的,还有AVS+的

你这两组信号可能格式不一样,所以就出现了你这种情况

新出厂的机顶盒(不保证到你手也是新的)是可以通吃市面上存在的各种制式的

网友:
这个要怎么收,我有电视B,但是收不到是不是说我这地区没有?

网友:
      辽宁省沈阳市地面波:(图像信号)中央电视台主要频道都用MPEG-4制式传播接收频率674MHz。辽宁电视台各频道都分别用AVS+与MPEG-4两种制式同时传播,其AVS+接收频率506MHz,而MPEG-4接收频率682MHz。
辽宁省鞍山市中央,辽宁与其他省的电视节目全部用AVS+制式播出,相同节目只是接收频率与沈阳市不同。
     现在全国所有城市图像基本都用AVS+,有个别较大城市兼用MPEG制式同时同样播出。AVS+的伴音制式都用用DRA制式。

楼主:
上百度贴吧上问了一下,结果有人说我的机顶盒应把免费改全部,结果就成功了,看来小电视收不到辽宁的7个台是因为没有室外天线,因为机顶盒天线接口是螺丝扣的,而小电视是直接插的那种老电视接口,所以无法实验,不过我试了用一根20厘米的细铜线代替天线插机顶盒天线孔,一样就收到中央12台,看来抚顺的信号挺强的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你们都没说对!

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覆盖工程,信号源是通过中心6A卫星,在卫星上是加密传输的(NDS加密),各地转播台,接收到6A卫星上的信号后,进行解密处理,解密后的音视频数据流,源码直接进入地面数字发射机,发射,这个信号虽然已经经过了解密处理,但是没有去掉数据流中的加密标志位,机顶盒搜索到这种包含加密标志位的信号后,会认为是加密加密解密。虽然已经解密,但是机顶盒还是认定这是加密节目。

开博视机顶盒默认的是,搜索只显示免费节目,不显示加密节目,所以,你搜索不到。

当时我和开博视的经销商,反应过这个问题,他们有一段时间出厂的机器,默认的是搜索全部,后来不知又怎么的,又改回了,搜索默认只显示免费节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你们都没说对!

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覆盖工程,信号源是通过中心6A卫星,在卫 ...

    别太自信了,你看看关于卫星直播与地面转播(以沈阳市为例)这里有加密与解密上行信号大部分是不加密的。
大陆的省级卫视及中央卫视是通过115.5度中星6B,125度中星6A两颗卫星传送的。
  又:2018年1月15日万众期待的户户通四代机场测正式启动
目前中星9号和中星9A号两颗卫星共3个转发器被用于本次场测,分别是:
1,中星9号4A转发器,下行频率11880MHz,符号率28800,左旋极化,上星节目为北京卫视高清频道,东方卫视高清频道,中国之声广播和一套广播测试频道;
2,中星9号10B转发器,下行频率12140MHz,符号率28800,右旋极化,上星节目为CCTV-1标清频道,CCTV-2标清频道和经济之声广播
3,中星9A号12A转发器,下行频率11720MHz,符号率28800,左旋极化,上星节目为湖南卫星高清频道,浙江卫视高清频道和音乐之声广播。
目前普通三代户户通机器不能正常解码这些测试频道。
   2019年6月19日,中星9A卫星发射两周年,直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完成中星9A卫星7B、6A、2B、3B转发器测试信号上星工作,共传输33套电视节目和17套广播节目,进一步丰富南海地区直播卫星用户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增强了中星9号卫星中央和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备份传输能力,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直播卫星安全播出提供了保障。
   2020-11-06
  中星10号(110.5度卫星,新增中国交通广播,设置3722V1666开锁播出。
最新消息:
   自2020年9月30日起,直播卫星平台新增传输“深圳卫视”(频道号57)高清频道,届时,直播卫星“新代户户通机顶盒”和“标清可升级高清机顶盒”用户通过自动搜台即可观看。(2020-09-29)
   自2020年9月29日起,直播卫星平台将新增传输“CCTV-1高清”(频道号1)、“CCTV-2高清”(频道号2)、“CCTV-3高清”(频道号3CCTV4高清”(频道号4)、“CCTV5高清”(频道号5)、"CCTV6高清”(频道号6)、“CCTV-7高清”(频道号7)、“CCTV8高清”(频道号8)、“CCTV-9高清”(频道号9)、“CCTV-10高清”(频道号10)、“CCTV-11高清”(频首号11)、"CCTV-12高清”(频道号12)、“CCTV-13高清”(频道号13)CCTV-14高清”(频道号14)、“CCTV-15高清”(频道号15)、"CCTN高清”(频道号16)"CCTV-17高清”(频道号17)、和"CCⅣ-5+”(频道号18)等18套高清同播节目,进行全链路上星测试。其中CCVT-3、5、6、8等4套节目为彩条测试信号,届时,使用直播卫星“新一代户户通机顶盒”和“标清可升级高清机顶盒”的用户可收看到"CCⅣ-1高清"等14套央视高清节目(2020-09-27)

网友:
下面给出中星6A卫星的电视节目的星上解锁情况。其他星传省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太自信了,你看看关于卫星直播与地面转播(以沈阳市为例)这里有加密与解密上行信号大部分是不加密 ...

不是我自信,而是你对整个″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工程"不了解。
现在各地的地面数字电视大致有三类:1,就是从2014年开始灾施的"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覆盖工程",这是由财务部掏钱,还有其它几个部委联合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是全国统一实施的,旨在替代以前模拟覆盖全国的CCTⅤ_1,CCTv_7等节目。
这个工程是以省为单位,全国统一建设的,比如湖北全省用的786MHZ(CH47频道)播出CCTⅤ的1.2.4.10.12.13.14.15这八套,这叫省级单频网,各地市再用指定的频道,播出CCTv17.9.11CGTN这4套,叫做市级单频网。比如襄阳用全市各转播台统一用的562MHZ(CH24频道)。

全国这两组信,由6A卫星提供。
这两组是专门为″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覆盖工程"而上星的。星上是NDS加密的,各地转播台,将信号接收解密后,源码直接进地面数字发射机发射,不再经过重新压缩编码。
经过地面数字发射,节目是免费的。

我这有湖北省局当年为这个工程提供的配训课件为证。

2,第二种,是各地广电为播出地方综合,新闻等频道而发射的节目,旨在替代以前的模拟信号发射,这种各地有各自的规划,不是统一的。这种只播当地电视台,不会加像3,5,6,8一类的付费节目,也不会上外省卫视,也是免费的。

3,第三种,是各地广电为了经济效益,发射的加密收费节目,一般有CCTⅤ的1_17,包括付费的3,5,6,8各种专业付费频道以及外省卫视。使用当地广电提供的专机,每年收取不等的年费,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无线发射。
和有线电视一样,节目一般是大部分加密,极少数比如宣传,导视频道解密,为了吸引客户,偶尔会全解密宣传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自信,而是你对整个″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工程"不了解。
现在各地的地面数字电视大致有三类: ...

   上星解密的多,大多都是免费的,下行无需再解密,大锅(户户通)便是个例子电视也是宣传媒体如果都加密,那不成哑巴了。再看看中星6B的解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自信,而是你对整个″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工程"不了解。
现在各地的地面数字电视大致有三类: ...

    不管什么工程以及培训,这里与以上回复都是客观实际的, 再看看湖北襄阳地面波解密情况与播出频率。襄阳不止用562MHZ(CH24频道)这个频道吧。在襄阳起码中央台等也用786MHZ(CH47)播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自信,而是你对整个″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工程"不了解。
现在各地的地面数字电视大致有三类: ...

付费频道当然要加密。
是指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以有线数字方式播出、传输并须单独付费才能收听收看的专业化广播电视频道,包括中央电视台和部分地方电视台。
【释义】是指以有线数字方式播出、传输并须单独付费才能收听收看的专业化广播电视频道。
具体所包含的付费频道见链接  https://baike.sogou.com/v10827010.htm?fromTitle=付费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付费频道当然要加密。
是指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以有线数字方式播出、传输并须单独付费才能收听收看的专 ...

在6楼楼主对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做了明确答复。

楼主:
现在家里一部金正12寸小机器看中央台,另一部机顶盒不但能看中央台还能看辽宁台,家里老人很满意,主要我家是快动迁的地方,不给安网,更别说有线电视了,这机器就算每月付十几块钱的费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