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按键延时函数和switch(key)语句冲突

楼主(2020-11-06):
按书示例编程出现以下错误:
compiling aj_2.c...
AJ_2.C(85):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3.0 xdata=0 code=294
"aj_2" - 0 Error(s), 1 Warning(s).
示例编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disnum,temp,key,num;
uchar code table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
delay(uchar);    //函数声明
uchar keyscan();
void main()
{
        disnum=16;
        wela=1;
        P0=0XFE;  //第一个数码管位选
        wela=0;
        while(1)
        {
        num=keyscan();          //用num读取矩阵键盘扫描函数的返回值
        P0=table_du[num];  //送段选num
        dula=1;
        dula=0;
        }
}

uchar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
    P3=0xf0;  //让P3.0、P3.1、P3.2、P3.3等于0,P3.4、P3.5、P3.6、P3.7等于1
        temp=P3;  //用temp读取P3口当前的值
        temp=temp&0xf0;  //把temp的值和0xf0作与运算,即保持高4位变,低4位为0
        if(temp!=0xf0)    //如果此时的temp不等于0xf0,说明有按键被按下了
        {
                delay(10);      //延时约10ms
                if(temp!=0xf0)  //再次判断是否真的有按键按下(即消除前沿抖动)
                {
                        temp=P3;        //如果有按键按下,temp重新读取P3口的值
                        temp=temp|0X0f;  //作按位或,即保持高4位不变,低4位为1
                        P3=temp;        //把temp的值赋给P3口
                        key=P3;         //然后用key读取P3口的值,作为按键的键值
                        switch(key)   //让每一个键值和数码管显示的数对应起来
                        {
                                case 0xee:disnum=0;  //当key的值为0xee时,disnum的值为0
                                                        break;
                                case 0xde:disnum=1;  //当key的值为0xde时,disnum的值为1
                                                        break;
                                case 0xbe:disnum=2;
                                                        break;
                                case 0x7e:disnum=3;
                                                        break;
                                case 0xed:disnum=4;
                                                        break;
                                case 0xdd:disnum=5;
                                                        break;
                                case 0xbd:disnum=6;
                                                        break;
                                case 0x7d:disnum=7;
                                                        break;
                                case 0xeb:disnum=8;
                                                        break;
                                case 0xdb:disnum=9;
                                                        break;
                                case 0xbb:disnum=10;
                                                        break;
                                case 0x7b:disnum=11;
                                                        break;
                                case 0xe7:disnum=12;
                                                        break;
                                case 0xd7:disnum=13;
                                                        break;
                                case 0xb7:disnum=14;
                                                        break;
                                case 0x77:disnum=15;
                                                        break;
                        }
                }
        }
return disnum;  //返回disnum作为函数值
}

delay(uchar x)  //延时函数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把延时语句删除,没有消除前沿抖动部分,运行正常按顺序显示0-F。
软件Keil uVision4,硬件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STC89C52 开发板扩展按键,数码管等其它编程示例运行正常。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情况出现开始的错误谢谢!!!

网友A:
把  delay(uchar);    //函数声明
改为  void delay(uchar);    //函数声明

把 delay(uchar x)  //延时函数
{
       ....
}
改为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函数
{
       ....
}

楼主:
在编辑生成过程出现问题,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B:
我喜欢硬件去抖动,读进去来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延时读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硬件去抖动,读进去来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延时读2次

谢谢,TB买的按键扩展后还行,没有加软件去抖前按键动作基本没有抖动,刻意在按键按下或抬起减缓按键动作,才发生抖动误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TB买的按键扩展后还行,没有加软件去抖前按键动作基本没有抖动,刻意在按键按下或抬起减缓按键动作 ...

单片机反应慢

网友C:
延时放那个地方没啥用。temp=P3;  delay(10); key = P3; if (key == temp){ 键值判断 } 这样才有延时消抖的效果

楼主:
单片机应该是一个周期微妙,按键抖动看介绍10毫秒以内?刚刚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放那个地方没啥用。temp=P3;  delay(10); key = P3; if (key == temp){ 键值判断 } 这样才有延时消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delay(uchar);    //函数声明
改为  void delay(uchar);    //函数声明

谢谢chhds 老师, 延时函数加 void问题解决,DA转换MCP4822能否给一个简单应用c51编程示例,只会比葫芦画瓢。

网友D:
不是错误,是警告而已。
你那个延时函数么有用void修饰,可能你那个编译器默认没有修饰的情况下是要返回值的(比如 int),所以呢,就报警了,缺少返回值。
声明和定义的地方加个void修饰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错误,是警告而已。
你那个延时函数么有用void修饰,可能你那个编译器默认没有修饰的情况下是要返回值 ...

谢谢指教,刚刚接触,前面的示例有的有有的没有void都没问题还是不熟悉,这个警告不处理掉生成不了hex文件。

网友E:
那不就是个警告么,一般不理会,愿意加Void或者加个返回值也行 , 按说一样可以生成HEX,用的什么版本编译器? Keil U3,u4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就是个警告么,一般不理会,愿意加Void或者加个返回值也行 , 按说一样可以生成HEX,用的什么版本编译 ...

谢谢,用的是Keil uVision4,翻译是:AJ_2.C(85):警告C290:缺少返回值,也知道是延时函数部分,我把Void加在矩阵键盘扫描函数中的延时函数前了还加错为a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hds 老师, 延时函数加 void问题解决,DA转换MCP4822能否给一个简单应用c51编程示例,只会比葫芦画 ...

MCP4822以前是用Arduino控制的,今天有空改了一个,手上只有STC15W408AS,测试通过,但写得简陋,只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4822以前是用Arduino控制的,今天有空改了一个,手上只有STC15W408AS,测试通过,但写得简陋,只作参 ...

谢谢chhds老师专门把Arduino控制修改为Keil c,已下载在看,编辑器是Keil uVision4运行卡,准备Keil c学习完转到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4822以前是用Arduino控制的,今天有空改了一个,手上只有STC15W408AS,测试通过,但写得简陋,只作参 ...

chhds  老师您好,看您示例是模块化编程昨天补课跟着书本学习了c模块化编程部分 ,现在正在看您给的示例,软件打开一直卡,通过文本文件看.c和.h文件,发现少了一个intrins.h文件,可能这个原因造成Keil uVision4打开这个示例卡的原因,能否提供intrins.h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就是个警告么,一般不理会,愿意加Void或者加个返回值也行 , 按说一样可以生成HEX,用的什么版本编译 ...

O(∩_∩)O哈哈~谢谢,昨天又做I2C读写24C04书本示例时也是出现警告是6个,特意生成HEX可以。上次不能生成HEX文件不再手头回头在试试,还是刚刚接触什么都不熟练。

补充内容 (2020-11-10 08:13):
重新把矩阵按键程序中的延时函数加 的void取消,出现一个警告后运行可以生成H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hds  老师您好,看您示例是模块化编程昨天补课跟着书本学习了c模块化编程部分 ,现在正在看您给的示 ...

我用的是Keil5,那个h文件可能不是在这个文件夹里的,你把MCP4822.h.c加到你的工程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Keil5,那个h文件可能不是在这个文件夹里的,你把MCP4822.h.c加到你的工程里试试

chhds您好, MCP4822是贴片还没焊接,跟书学习是STC52+Keil3,我用的是STC52+Keil4软件命令位置稍有不同其它都一样,看您Delay.c,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和书本示例偏差大,MCP4822.h能看明白,
main.c的
void main(void)
{
              .....
                setVoltage(0, 4000);
                .....
}
setVoltage(0, 4000)参数作用没明白,主要是MCP4822.c没看明白,知道SPI_init();等是通信函数setVoltage(0, 4000);是DA转换控制MCP4822,MCP4822.c的SPI通信部分也和书本示例偏差大,STC15+Keil5是否有好多函数直接使用就行,书本STC52+Keil3的SPI通信是软件根据时序软件控制的,差别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hds您好, MCP4822是贴片还没焊接,跟书学习是STC52+Keil3,我用的是STC52+Keil4软件命令位置稍有不同 ...

setVoltage(0, 4000);---------0:设置MCP4822通道A输出(1:设置通道B输出);4000:设置MCP4822输出4000mV(数值在0-4095之间)

买个这样的座,可以很方便测试贴片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Voltage(0, 4000);---------0:设置MCP4822通道A输出(1:设置通道B输出);4000:设置MCP4822输出400 ...

谢谢,烧录座刚刚下单买了一个16位的,昨天把MCP4822中文数据表截屏打印阅读,明白void setVoltage(u8 channel, u16 mv)的前半部把设置和电压数据读到command

        u16 command = 0;
        command |= channel << 15;        //0:通道A   1:通道B
        ......
        MCP4822_CS = 0;
        SPI_write(command>>8);
        SPI_write(command&0xFF);
        while(!(SPSTAT & SPIF));
        MCP4822_CS = 1;
SPI_write()写有点没弄明白,为什么移位等等操作,在看看书本的SPI通信示例。
还有void SPI_init(void)下面的SPI设置函数没找到.......
{
        SPI_Master();                //设为主机
        .......
        SPI_Enable();                //1: 允许SPI

        SPDAT = 0;
}
感谢chhds 老师指教,刚刚接触空白点太多。

补充内容 (2020-11-10 17:13):
intrins.h文件是C51单片机编程中函数文件找到了,卡应该是低版本软件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1-11 08:29):
刚刚看到   SPI_Master();   //设为主机
        SPI_Enable();                //1: 允许SPI
         这些都是STC15自带的SPI的内部函数,在STC15Fxxxx.H中找到了,还有AD,c51的reg52.h特别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4822以前是用Arduino控制的,今天有空改了一个,手上只有STC15W408AS,测试通过,但写得简陋,只作参 ...

chhds 老师好这个是STC15或者 STM8/32 带硬件SDI的示例,我也专门买了片STC15F2K60S2-28就是手工太差,参照您的示例和书本DS1302时钟芯片SDI通信的例子比葫芦画瓢编程还没测试运行有几个警告。
#include<reg52.h>   //包含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52系列单片机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为宏定义,把unsigned char用uchar表示,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为宏定义,把unsigned int用uint表示,方便书写
sbit MCP4822_SCL = P2^5;                //SCLK
sbit MCP4822_LDAC = P2^4;                //LDAC
sbit MCP4822_SDI = P2^3;           //SDI
sbit MCP4822_CS = P2^2;            //cs
void setVoltage(uchar config, uint dat)
{
        uint command = 0;
                uchar i;
                command |= config << 12;        //config 0x01 --A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0
                //config 0x03 --A通道 x1最高输出2048mV  关闭输出  0x02
                //config 0x09 --B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8
        command |= (dat & 0x0FFF);        //config 0x0b --B通道 x1最高输出2048mV        关闭输出 0x0b   设置和数据到command
        MCP4822_CS =1;  //刚开始MCP4822_CS为高电平
        MCP4822_LDAC =1 ;        //MCP4822_LDAC为高电平
        MCP4822_SCL =0;     //刚开始MCP4822_SCL为低平
        MCP4822_CS = 0;;      //ce变为低电平,允许单片机向MCP4822中的寄存器写入设置参数和数据
        _nop_();   //稍微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for (i=0; i<16;i++)
        {
                 MCP4822_SCL=0  ;
                  //MCP4822_SDI=command&0x80>>15 ;
                  command=command<<1 ;
                  MCP4822_SDI=CY;          // command<<1高位溢出最高位自动寄存在CY
                  MCP4822_SCL=1 ;                 //config 0x09 --B通道 x2最高输出4096mV  关闭输出  0x08
        }

        MCP4822_CS = 1;    //设置参数和数据写完之后,把MCP4822_CS拉高,防止对写入的数据进行误操作
        _nop_();  //稍微延时
        MCP4822_SDI=1;     //释放MCP4822_SDI数据线
        MCP4822_SCL=1;   //释放sclk时钟线
        MCP4822_LDAC=0;        //输入存储器数据传递到DAC存储器。
      MCP4822_LDAC=1;
}
处理后还有两个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CP4822.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TVOLTAGE?MCP4822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56
"MCP4822" - 0 Error(s), 2 Warning(s).
在线翻译:***警告L16:未分类的段,忽略了覆盖过程
     区隔:?PR?_SETVOLTAGE?MCP4822
***警告L10:无法确定根段
MCP4822写是由高位依次到低位我用左移后MCP4822_SDI=command&0x80>>15 ;还有command<<1左移后高位进入 MCP4822_SDI=CY有点拿不准。

网友A:
这两个警告在线翻译不准确,你可以把警告或错误的内容复制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就知道意思,也有解决办法了。

网友F:
case 语句最后加一句case els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警告在线翻译不准确,你可以把警告或错误的内容复制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就知道意思,也有解决办法了。

谢谢,百度后基本知道意思,也有解决办法,发现少了main ()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se 语句最后加一句case else:   吧

谢谢,对用到case 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