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之怪故障

楼主(2020-11-06):
一台知名品牌触摸键式电磁炉,据顾客说,到过多家都没修好。

故障现象为:能通电,但触摸开机键不能开机,拆开面版,摸开机键,正常开机,再盖面版,各功能正常。

问题来了,此时,想关机也关不了,直接断电后,隔着面版,还是不能开机,拆开后再开,又正常。检查板子,确定没发现异常。

最后,无意中解决了问题。大家先猜猜,迟点公布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触摸不是真正的触摸,应该叫电容感应,原理与现在智能手机用的感应屏相同吧。只是感应的译码功能不同。加了金属片,相当于加大感应电容的极板面积,从而提高触摸的灵敏度

网友A:
我来回答,触摸的位置安装距离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触摸的位置安装距离变了。

我之前也这么想,就把开机“弹簧”拉开一些,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先尝试吹风机吹,看看是否面板潮湿
完了再测试,面板电容式的,弹簧上应该有一路400khz时钟,检测充放电时间得到电容的变化
没修过电磁炉,但是之前有个消毒机电容式的

网友:
这个想不明白

网友:
面板变形压着那个键了吧?

网友:
坐等答案,,,

楼主:
百试不能搞好,就塞了一小块铝片在开机“弹簧”中,盖上面版,试机,好了。没明白什么道理,

前几天和人聊天,也是一搞维修的,说也有这样问题,回去用这方法一试,也好了,真搞不明白,求科普。

网友B:
可能是开机感应按键那一路的调节灵敏度的电容变质了,影响了按键感应灵敏度,加了铝片增加了感应面积就好了

网友:
一般在下面贴锡箔纸有效

网友:
每个键的电路里都有一抗干扰的贴片电容,电容漏电变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机感应按键那一路的调节灵敏度的电容变质了,影响了按键感应灵敏度,加了铝片增加了感应面积就好了

可之前电容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
触摸开关弹簧那里有个二极管,直接换掉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