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EMC电路和器件的作用请教

楼主(2020-11-06):
书上看到的电路。
问题:图中R28选用锰铜电阻有什么特殊作用呢?
如果只为了阻值小,那么并联47Ω电阻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大电流检测/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A:
标误的吧,怎么会有两个不同阻值的R28呢?

锰铜的只要性能是阻值温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误的吧,怎么会有两个不同阻值的R28呢?

锰铜的只要性能是阻值温飘小。

也可能是标错了。我不明白的是上面为什么两个电阻并联,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是标错了。我不明白的是上面为什么两个电阻并联,各起什么作用。

设想是标错,R28是R29误标,CR478是CR47R误标,并联只是增加功率就可以理解。看看电路图R29在哪里?
实际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想是标错,R28是R29误标,CR478是CR47R误标,并联只是增加功率就可以理解。看看电路图R29在哪里?
...

您设想的很有道理!还有个R16好像标成R1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