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C08与24C08读写方法一样吗

楼主(2020-11-06):
24LC08与24C08读写方法一样吗?

网友:
最好看下datasheet,电压规格和时延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一样的,用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读写的方法一样的,不知你想咋玩呢?

网友:
一样的,编程器自动识别的

楼主:
我用明浩的EEPROM读写器往24LC08B里写BIN代码,程序提示“IC写入失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找个datasheet,静下心来研究一番吧。

网友:
印象里时序是一样的,只不过带L的是低功耗版本,电压3.3V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是芯片问题,是编程器问题,我没有按照电路图连接,也没有用串口线,而是下载线,之间要用MAX232,我没用,才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