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33A矿机电源,,谁搞过

楼主(2020-11-06):
弄了一些矿机的电源 打算改成 可调电源  和正负电压输出的电源  无奈手头没有自资料
哪位大神 给点资料

楼主:
  改过电压吗

网友:
       如二楼说的还好,单绕组线径大内阻小。看楼主的矿机功率大都有输出电感,该是正激式开关电源吧,不动变压器能升几伏呢?还是就12V大电流调压调流呢?12V绕组串电感肖基特全桥整流能否有几伏不知道。改电源不是复杂就好,越简单越好,最关键的还是电压电流无漂移才好。对0.0几伏的漂移我都是在意的,不提升原来电压的调流调压会好些。

网友:
问一下,矿机是啥

网友:
比特币生产机。

网友:
看开关芯片,外围电路,控制方式搞清楚了就不难了

网友:
第三张图片的电源好,是LLC谐振的,第一张也可能是LLC的。

网友:
     按楼上所说的象是LLC谐振电源,LLC谐振电源找BG版主看看如何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