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F92-1万用表465KHz1000Hz信号源电线路图

楼主(2020-11-07):
原机只有一块小板,有两只可调电阻(1k-1.5K),一只9014,一只电容电,安上15V电池并无1000Hz信号,465KHz根本没装。哪位网友有线路图,在此多谢了。

网友:
mf92是块好表,信号发生器方便实用。这是信号发生器电路图
MF92(h狩

网友:
咸鱼有配件表,可以 拆出成品的信号线路部分。 电路图估计不太好找

网友:
是这个吗?不记得说明书里有否电路图,回头我找出来看看,不知道这个表塞哪个柜子里了。

楼主:
是,就是这个表 。

网友:
找到了这个表的图纸,可惜图纸没有提供信号源的电路图。

楼主:
多谢提供线路图。在闲鱼网看到图片,有三只晶体管,一个变压器,一个陶瓷滤波器(应该是465KHz) 看似两个晶体管是音频震荡。一个是465KHz振荡器。正在研究中。现已拆除,只在对比中。

网友(2023-09-12):
这个表有什么特色,我的第一块是MF91,外表不一样。会不会类似?内部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有这表。音频1khz准确,但波形不好,CJ0.1uf换涤纶0.1uf解决了。465khz漂移很大,300-470khz,无法稳定,求解决办法。注意晶体管3DG201A,与其他3DG201e、c是相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表。音频1khz准确,但波形不好,CJ0.1uf换涤纶0.1uf解决了。465khz漂移很大,300-470khz,无法稳定, ...

有空的话,拍几张内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的话,拍几张内部图看看?

有一份1989年铆钉版的拆机图,不过表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的话,拍几张内部图看看?

还有一种1989年PCB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PCB版的:

两个表的结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