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411的声音细品有疑惑

楼主(2020-11-07):
俺的这机子因推挽输出坏一管,暂时单臂甲类输出,静态约10mA,根据两管机的经验这电流够了,因为音量开很大时直流电源的电压才会有一点变化,观察多天在数显电压不变的音量以内听不出感觉到的失真,相反声音好听。
但是有一点,某些时候电台播音员声音的低音会有一点秃噜声,播音乐听不出来。先怀疑静态电流不够接近磁饱和造成,但如前所述俺判断不是,因为小音量时也有。怀疑喇叭纸盆一侧吸住了螺丝或垫片,打开检查喇叭干干净净内外仔细观察未发现如何吸、堵,又怀疑音圈蹭,但发音和不发音时用手轻推纸盆中心都无异声,若蹭了的话放音时会一直有异声。而目前秃噜声有时又全无,有时则伴随最低频。无秃噜声时音量再大也没有,似乎只和某个低频频率有关。
俺联想到了朋友曾提到过的石英滤波器的相位失真。
粗浅理解,此机好听的原因之一,是前两个中周并接电阻拓宽高频带(馒头顶部被压平了一些,高低音搭配合理),选择性问题交给一中放射极的2L465了,所以两种搭配频带矩形系数好一些,这是不用双调谐中周而得到的近乎等价的结果,甚至平顶性可能好于双调谐中周。
以上只是主观臆测。唯有不懂且无经验的是相位失真……,

楼主:
相位失真,或许就是波形随频率变化时错位,爬山坡本来直的向上斜坡中间出现变化或小平台或凸起,导致波形出现没有的声音。俺木有可用示波器,否则仔细研究一下相位问题。

楼主:
光示波器还不行,应该扫频信号源才行。因为单频信号在晶体滤波后应该出来振幅微量变化外波形不会畸变。相位失真应该只出现在在频率变化时,即播音员声音正在变调时?而音乐时微小的失真被掩盖,播音时低频变化容易听出来。?

楼主:
刚刚想起抽空焊下2L465看看能否验证,马上自我否定了,也否定了上述各猜测,因为那样别人的该机子也有啊…,哈哈,蠢了。

楼主:
此机到手就是坏的,前后无对比。

网友A:
我想是不是你的机器机壳上的某个附件没有固紧,造成某个频率有机震的现象,可在收音时,用手模机壳的不同部位,看看能不能消除。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不是你的机器机壳上的某个附件没有固紧,造成某个频率有机震的现象,可在收音时,用手模机壳的不同部 ...

谢谢您的提醒,不是壳,但或许是提手某个地方有松动。我把机子左右上下翻转、晃动,目前还没找到。

楼主:
后盖拆开,仔细全面查看有无松动,没有。喇叭纸盆完好,音圈引出线完好,只有支持圈看不到。手指轻压纸盆无蹭圈表现,播音压纸盆也没任何变化。喇叭表面看质量很好。除保持圈因位置靠里看不见,有无问题无法发现,另一个怀疑方向只有电信号了。或改天把喇叭换下看看,对比看看。

楼主:
我的411基本正常时的录音【没想到海燕B411的声音超过一般便携机了 - 今日头条】https://m.toutiao.com/is/Ju5UC3L/后面的背景有电梯运行带来噪声

楼主:
对的。声音开到最大声音的80%以上没有失真,所以电流应该合适。关键是有时才出现低频伴随的秃噜或呜嚕声,有点像共振引起破音一样,手头没有其它5吋喇叭。最近几天特忙,等搞清楚了一定向大家报告。

网友:
学习了,希望对自己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