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DS12887+18B20+1602+旋转开关旋钮做的timer

楼主(2020-11-07):
花了一周时间用了AT89C92+DS12887A+18B20+1602+旋转开关按钮做成。给大家展示一下。

作品实物

作品实物

楼主:
上背面图,观察了一周走时还很准的,每天基本分秒不差

网友:
斑马线的屏,不多见

网友:
时钟芯片不是有DS1302那种8脚的吗?达拉斯的是内置电池的?

楼主:
是的,DS12887内部自带电池,掉电可以继续走时, 旋转编码器用于调整校时。比三键按钮操作舒服,且外壳面板简洁易加工。

木面板,原生态

木面板,原生态

网友:
有个开发板,时钟还没做成

网友:
12887,20年前,让学生帮忙做了一个,一直用到现在,很好

网友:
比较好奇斑马线屏是怎么接到洞洞板上的?

楼主:
发一个1602的背面照,就知道斑马线是怎么连线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个1602的背面照,就知道斑马线是怎么连线的了。

热压的容易坏,以前一个功率插座就是这种,时间长了脱开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