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吹风机误插220,从何查起呢?

楼主(2020-11-07):
100v的吹风,有电子控制电路,插220后,现在插110v变压器能吹风但电子部分不能调节。目前没有看到烧黑的元件。

补充内容 (2020-11-7 16:58):
图片在5楼6楼

楼主:
查了一下,查到一个输出滤波电解短路,其他还有待调查

网友A:
电吹风一般没有电子线路,温控一般分二挡,用二极管来的调节。你说的有电子部分不能调节,因为也没看到实物不清楚,不好做判断,是否拍个照看看实物。

楼主:
电子控制,双面板

楼主:
这块是负离子电路板,目前有一个电解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一般没有电子线路,温控一般分二挡,用二极管来的调节。你说的有电子部分不能调节,因为也没看到实物 ...

图片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压部分 双向二极管 估计都烧了

因为不是国产,暂时没看到双向二极管。可控硅有一个,600v16A的,万用表检测正常。

网友:
电路这样复杂是否有显示板啊。

网友:
建议先找一220/100V的变压器,装上保险,断掉吹风机开关电源输出端,估计一下电源功率接一相应负载,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有就查电源,没有问题,就查电路板各支路。
通常情况,100V误接入220V,有保险的先烧保险,没有的,就是电源被烧坏,重点查电源。当然也有烧坏其它电路的,那就难搞了。

网友C:
不值花大精力修了

网友D:
进口的电吹风有什么可爱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电吹风有什么可爱之处?

太多了说不过来。负离子护发,根据发质智能调节温度和风量,总之是高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值花大精力修了

原价近两千,现在二手普遍都要价800,故必须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吹风机搞得如此复杂,也是画蛇添足了。简化掉能用就行。
如果送维修店估计也是如此处理的。

此类吹风,国内只有上海一家店专门维修,能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功能完全是吓唬人的,每个人的头发会不同的,这充其量就是个模糊技术在里边,却偏偏要说得神乎其神。 ...

前面一段赞同你的意见。
后面一段反对你的见解,因为你没用过,年纪大了不接受新事物原谅你了,还给你加分。

网友:
不把电路弄复杂点,怎么对的起2000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功能完全是吓唬人的,每个人的头发会不同的,这充其量就是个模糊技术在里边,却偏偏要说得神乎其神。 ...

是的,可以按照头发长度和软硬度设置,现在就是这个设置按了没反应。这是松下出的一个系列电吹风。

网友:
感觉是某一路供电故障,可以给控制板外加电源试下,应该控制部分是好的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