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一个电子管的问题,问问大家

楼主(2020-11-07):
2P2电子管可以用锂电池供电吗,谢谢

网友:
可以用任何直流电源,关键是要保证供电电压,符合2P2的灯丝要求。

网友:
锂电池标称电压3.7V,2P2灯丝电压1、7脚之间为2.4V,电流30mA,3.7V-2.4V=1.3V,可以串两个硅二极管或1.3V/0.03mA=43欧姆电阻。

网友:
通常的锂电池比如18650充满电是4,2V。这样的锂电池(1,5V)可以用,最好还是用镍氢电池。

网友:
使用锂电池供电一般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采用常规甲乙电方式,这种方式甲电需要串联一AMS1117-1.5稳压块降压使用,电压利用率不高,乙电需要20节锂电池串联供电,主要是体积大,均衡充电困难,容易击穿保护板等问题。还有一种方案是搞一个逆变器来供电,设置一固定电压,比如锂电池三串12V,通过逆变器输出1.4V,67.5V电压,设计得当的话逆变器的效率能很容易的达到65%-70%以上,而且是宽电压输入,能够满足9V-15V宽电压而输出电压稳定。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好的,采用高频逆变器还能实现体积最小。

网友:
2P2管可直接用镍氢电池等一节(1.2V,灯丝并联,两节2.4V.灯丝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