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9000摄像机鼓电机轴润滑不良的维修

楼主(2020-11-07):
朋友收藏的M9000摄像机,播放时机内异响,图像杂乱,噪波明显,快进倒带正常无异响,反复观察发现:磁带加载过程无异响加载到位后声音出现,停止播放时异响一直伴随机器工作直到完全停止,且异响由强转弱,打开带仓盖用手拨动磁鼓异响出现,判断鼓电机轴缺油导致故障。

维修过程上图:

上磁鼓总成,旋转变压器转子线圈

下磁鼓总成,旋转变压器定子线圈

网友A:
咋成轴套的了,记得以前小日本的台式机磁鼓都是高精密滚珠轴承,其精细程度国内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成轴套的了,记得以前小日本的台式机磁鼓都是高精密滚珠轴承,其精细程度国内少有。

大软驱无刷电机都是高精密滚珠轴承,后来3.5小软驱也变成铜套轴承了

网友:
这个摄像机不错有到到现在都能用。我有个磁鼓坏了

网友B(2021-12-02):
谢谢!我95年代表单位买了一台,04年调单位以后就淘汰没人用啦,前两天回老单位参观,发现报废扔在垃圾里全是灰尘,就剩下主机和充电器了,让我拿回来清理了一下,直接不走磁带,调焦日期都不行了。正想卸开除锈。你的磁鼓外面没防尘盖吗?用什么油润滑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95年代表单位买了一台,04年调单位以后就淘汰没人用啦,前两天回老单位参观,发现报废扔 ...

上磁鼓接地导引片拿掉就可直接拔出,铜套轴可点一点钟表油;计算机轴流风扇也是铜套轴,我发现钟表油的使用时间较短,因连续工作使用不长时间就缺油,加润滑硅脂效果较好;可能钟表油较稀易挥发,硅脂更耐高温。

网友B:
谢谢!抽空卸开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抽空卸开加点油。

不客气!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B:
外壳先拆里面的还是外面磁带盒那边啊?手柄处的塑料卡片怎么拆分不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先拆里面的还是外面磁带盒那边啊?手柄处的塑料卡片怎么拆分不损坏?

先拆 带仓盖、话筒组建、寻像器组建 所有标记位螺丝 两边同时打开 注意卡扣,分解时暗卡扣较难分离,谨慎操作。

网友B:
螺丝都拆卸下来了,就是手柄处暗卡扣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都拆卸下来了,就是手柄处暗卡扣打不开。

先吧键位侧盖拿下来再拆另一侧好操作些

网友:
我收到一个不会使用 通电正常,

网友:
我的这个是当年我亲自买的,模拟信号的现在早就淘汰了,主要修起来做个留念。我买的型号实际上是PD200E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设备  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