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短波环形天线,感觉效果一般呢,求指教指教啊

楼主(2020-11-07):
大环: 直径88cm 12mm的铜管.
小环:2.5平方的电缆直径16cm

可变电容:128pf
大环电感:2.54uh
谐振点8.8-30MHz
接收了10mhz信标台等比较,环形天线在室内靠窗,谐振后信号强度和窗外随意扔的一条6,7米的软线 没大区别, 正常吗?
需要怎么修整一下,求指点

网友:
大环天线方向性强,旋转方向试试;小环连接收音机用50欧同轴电缆比较好,接头质量很重要,供您参考。

网友:
发几张图片看看好吗?

网友:
环天线的信号强度低,但是可辩度好,你的直电线干扰一定大,不用说
我用5圈2.5平方毫的电线,做了个直径1米的小环,没有用电容,用电缆直接接到收信机上,效果很好,根本不用调谐,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长波接收汇报

网友:
你根本就是不公对侍;直天线吃香喝辣,而大环沾白开水度日.抗议

网友:
参数好象不太对,0.88m的大环电感在3.9uH左右,楼主的明显偏小。谐振频段是纯计算的吧,高端实际是远低于3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