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集线器][P5][一块板子几个测试]

楼主(2020-11-07):
测试1:一个简单的改变占空比的电路,由两个异或门U3U5和开关S1,选择占空比增加或是减少。
因为由C6和VR1调整的下降沿的延时是固定的,并不看好能派上用场。用稳压器直接给风扇降压,减缓风扇转速曲线的斜率要靠谱得多。

后来又仔细思考了一下,再加一级比较器,就能按比例来降低占空比。

似乎不错呢!可以代替能效低的稳压器降压方法,找个机会应该测试一下。
不过在输入PWM为100%的时候会不起作用,还得想办法加入限制。
脑补了一下,需要一颗LM393和一两颗NE555,产生一路固定的PWM信号,当输入的调速信号比它大时,输出固定的PWM信号应该就可以了。

测试2:假4P风扇负载,把PWM信号转换成转速信号返还给主板。

PWM信号通过二阶RC低通滤波,经过运放,直接影响振荡参数来改变频率。
在第一篇时提到,风扇返回的转速信号不匹配PWM信号,主板会立刻把调速信号拉满。
现在再进行测试,即使主板收不到转速信号,也不会影响主板按设置好的曲线来信号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更新了BIOS的缘故,问题不存在了。
害。

测试3:具有复位功能的翻转延时电路。

CPU难免会有温度波动,FANHUB2切换高速档与低速档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延时功能,或者说是粘滞,以避免频繁切换。
实际测试没有问题,不过因为有用其他的替代方案,就一直放着没管。
回过头来再看,发现可以大幅简化。
(1G74是74LVC1G74,这也不是第一次想着让这个元件参一脚,过一阵子又发现它多余了)

复位生效时,电容C1里的电,不是满的就是空的,保证了最小延时时长的可靠。
如果没有复位功能, C1若存上一些电,延时时长有时候会少不止一半。
不过还没有实际测试过。因为FANHUB1的表现太好,FANHUB2重新进行了调整,定位有所变化。

接上一篇后面其实还有不少的垫脚石,主要是利用12V-5V=7V电位差降低消耗,以及散热焊盘、跳线配置之类的细节调整。

这么多内容,索性一句话概括完(跳过各种羞耻的低级失误),赶紧开始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