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灯754中波正常,短波无声

楼主(2020-11-07):
红灯754中波正常,短波无声,开电源打到短波,放一阵后自己会卡拉卡拉响,此时能收到台,但伴有卡拉咔啦类似打雷声,可能一会后,声音又踪迹全无,怀疑波段开关故障,拆下清洗了,安装后故障依旧;

网友:
检查短波相关电路,振荡线圈,周围电容。

网友:
清洗波段开关,这个有80%以上是开关毛病。

楼主:
清洗了,没有效果,应该是打到短波时没起振

网友:
换一下c8:2400p电容,或者短波提升线圈的电容c5:680p那个。

楼主:
c5:680,c6:

楼主:
c5:680,c6:2400,c7:是垫整7/20,是短波的;c8、c9、c10是中波的

网友:
临时短路双联震荡联,测量变频发射极电压是否变化?变小为本振正常,查本振有无元件虚焊。

楼主:
想起来一件事,结果一试,还真是,一直用3节充电电池,今天想起来是不是电压低的问题,结果用了4节充电电池,短波就有声音了

楼主:
今天发现开关有接触不良现象,还有开关关了后,里面的簧片弹不回来,测试开关导通后,有1.2百欧的阻值,损耗了电池效能,加上用了充电电池,3节只有3.6v,造成短波无声,清理电源开关,上润滑油,效果好了不少,又调整静态电流在15毫安左右,机子比较在状态了i

楼主:
今天感觉短波还是不对头,用4节充电电池供电,电源电压4.86V,测3AG1E,中波:基极0.86v、集电极4.38v、发射极0.68v,

楼主:
今天感觉短波还是不对头,4节充电电池供电,中波正常时测高频管的三极分别为:集4.38、发0.68、基0.86,短波2.12、0.32、0.54,明显不对,此时短波无声或声音很小,测试c5、c6两端阻值66欧,明显短路,拆下c6测试击穿,66欧,找了个471k的换上,短波终于正常了,测

楼主:
4.8v供电时集电极4.4,基极1.41、发射极1.29,高于标准的4.2、1、0.9;用3节充电电池供电,基1.13、发0.96、集3.34,基极发射极略高

楼主:
更换了短波的c5 680p,c6 2400P后短波正常了,现在还有2个问题:手头还有一台754,比这一台底噪要小,还有这台754调到本地强台,声音打到最小有明显失真,声音开大一点就没有失真,难道是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