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值不能转电压值?

楼主(2020-11-08):
搞了好几天51单片机AD转换,都不能转成电压值,不知道是软件原因还是计算错误!
刚开始的时候是用8位AD使用公式:
电压=AD值*500/255,不正常
电压=AD值*250/255*2正常
换成10位AD后:
电压=AD值*5/1023*100只能显示一位
电压=AD值*50/1023*100能显示两位
电压=AD值*500/1023*100能数据不正常

网友:
还是不太好,乘除归一化处理,在保证不溢出的情况下先乘后除,否则除完了没有了再怎么乘也是0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你这个 估计是 显示数字的算法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你这个 估计是 显示数字的算法上有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ASF=0X9D;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AD转换结果存放
sfr        ADC_RESL=0XBE;       //AD转换结果存放
sfr        AUXR1=0XA2;
sbit SCL=P0^0;
sbit SDA=P0^1;
uchar a,b,c,d;
uint j,k,l;
unsigned  long g;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0*/

{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2*/

{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3",3*/

{0x00,0x00,0x80,0x40,0x30,0xF8,0x00,0x00,0x00,0x06,0x05,0x24,0x24,0x3F,0x24,0x24},/*"4",4*/

{0x00,0xF8,0x8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0,0x20,0x20,0x11,0x0E,0x00},/*"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90,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20,0x1F,0x00},/*"6",6*/

{0x00,0x18,0x08,0x08,0x88,0x68,0x18,0x00,0x00,0x00,0x00,0x3E,0x01,0x00,0x00,0x00},/*"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8",8*/

{0x00,0xF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1,0x12,0x22,0x22,0x11,0x0F,0x00},/*"9",9*/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A",10*/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B",11*/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C",12*/

{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0,0x0F,0x00},/*"D",13*/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E",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15*/

{0x00,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16*/

{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00},/*"<",17*/

{0x00,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0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0},/*"#",18*/

{0x40,0x40,0x80,0xF0,0x80,0x40,0x40,0x00,0x02,0x02,0x01,0x0F,0x01,0x02,0x02,0x00},/*"*",19*/

{0xF0,0x08,0xF0,0x80,0x60,0x18,0x00,0x00,0x00,0x31,0x0C,0x03,0x1E,0x21,0x1E,0x00},/*"%",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21*/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开始信号
{
   SCL = 1;

   SDA = 1;

   SDA = 0;

   SCL = 0;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停止信号
{
   SCL = 0;

   SDA = 0;

   SCL = 1;
   //Delay_us(1);
   SDA = 1;
   //Delay_us(1);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写1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1?0?
                SDA=1;
                else
                SDA=0;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
                SCL=0;
                //Delay_us(1);
                IIC_Byte<<=1;                        //loop
        }
        SDA=1;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
        SCL=0;
        //Delay_us(1);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void picture_1(uint y)
{
  unsigned char x;
      Write_IIC_Command(0xb4);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0;x<8;x++)
        {
          Write_IIC_Data(Hzk[y][x]);
        }

          Write_IIC_Command(0xb5);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8;x<16;x++)
        {
          Write_IIC_Data(Hzk[y][x]);
        }

}
void picture_2(uint y)
{
  unsigned char x;
      Write_IIC_Command(0xb4);
      Write_IIC_Command(0x08);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0;x<8;x++)
        {
          Write_IIC_Data(Hzk[y][x]);
        }

          Write_IIC_Command(0xb5);
      Write_IIC_Command(0x08);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8;x<16;x++)
        {
          Write_IIC_Data(Hzk[y][x]);
        }

}
void picture_3(uint y)
{
  unsigned char x;
      Write_IIC_Command(0xb4);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1);
      for(x=0;x<8;x++)
        {
          Write_IIC_Data(Hzk[y][x]);
        }

          Write_IIC_Command(0xb5);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1);
      for(x=8;x<16;x++)
        {
          Write_IIC_Data(Hzk[y][x]);
        }

}
void picture_4(uint y)
{
  unsigned char x;
      Write_IIC_Command(0xb4);
      Write_IIC_Command(0x08);
      Write_IIC_Command(0x11);
      for(x=0;x<8;x++)
        {
          Write_IIC_Data(Hzk[y][x]);
        }

          Write_IIC_Command(0xb5);
      Write_IIC_Command(0x08);
      Write_IIC_Command(0x11);
      for(x=8;x<16;x++)
        {
          Write_IIC_Data(Hzk[y][x]);
        }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清屏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_IIC_Command(0xb0+m);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n=0;n<128;n++)
                        {
                         Write_IIC_Data(fill_Data);
                        }
        }
}
void Initial_LY096BG30()
{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_IIC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IIC_Comman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_IIC_Comman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IIC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IIC_Comman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IIC_Command(0x7f);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IIC_Command(0x3F);//
        Write_IIC_Comman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IIC_Command(0x22); //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IIC_Command(0x12);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Write_IIC_Command(0x20);//0x20,0.77xVcc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延时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1ms(uint z)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z;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ADinit()
{
   P1ASF=0x01;        //P1^0口作为AD输入口
   ADC_CONTR=0x20;    //P1^0口作为AD输入口,36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AUXR1=0x00;        //高八位存放于ADC_RES,低二位存放于ADC_RESL
   IE=0XA0;           //开总中断允许AD中断
}
void ADser() interrupt 5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4个时钟周期,使其趋于稳定

     ADC_CONTR=0xC0;           //转换完成,将ADC_FLAG清零
     j=ADC_RES;                    //AD高位数据
         k=ADC_RESL;                   //AD低位数据
         l=(j<<2)+k;

}
void main()
{
        ADinit();
                Initial_LY096BG30();
                delay1ms(1);
                fill_picture(0x00);
                Delay_50ms(50);
        while(1)
        {
           ADC_CONTR=0XA8;//开始AD转换
           delay1ms(1);
           ADC_CONTR=0X20;//关闭AD转
                g=l*50/1023*100;       //这里的转换值不正确,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原因还是计算错误?
                     d=g/1%10;                    //个位
                c=g/10%10;                  //十位
                b=g/100%10;                //百位
                a=g/1000%10;              //千位
                  picture_1(a);
                  picture_2(b);
                  picture_3(c);
                  picture_4(d);
        }
}

网友B:
这种都不用看就是变量类型出问题.

好久没玩C了,你把
g=l*50/1023*100;
改成
g=l*50UL/1023*100;

网友C:
程序太长看不懂。
乘除运算溢出了?

网友D:
V= ADC值 /2^(n )*Vref     例如 ADC值 为 800  n=10  基准 Vref = 5V ,有   V=(800/1024)*5=3.906 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都不用看就是变量类型出问题.

好久没玩C了,你把

改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太长看不懂。
乘除运算溢出了?

结果不正确!现在只能显示两位,正常应该能显示4位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 ADC值 /2^(n )*Vref     例如 ADC值 为 800  n=10  基准 Vref = 5V ,有   V=(800/1024)*5=3.906 v

就是这样子算结果不正确!

网友E:
这属于变量设置问题,将10位ADC乘以500最大值512,000,超过int型变量65536的最大值了,应将中间变量设置成long int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属于变量设置问题,将10位ADC乘以500最大值512,000,超过int型变量65536的最大值了,应将中间变量设置成l ...

非常感谢了,l和g设为long int后问题成功解决了!!!

网友:
我用 win-tc 试了,加上UL后缀 表达式就会强转为 unsigned long.

还有我没有仔细看你的代码,如果你是想把  把g 的bcd码放在 abcd 上的话,你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我用win-tc 写了个示例,你参考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short int l;
    unsigned long g;

    l=768;  // 这里模拟采集。
    g= (unsigned long ) l * 50 * 100 / 1023 ; //乘法尽量放在前面,才不会损失精度。
    g= l * 50UL * 100 / 1023 ; //这个代码和上面在win-tc上是等效的,建议用上面的会比较明了。

    printf("test: g=\t %lu\n", g );
    a = (g % 10000) /1000; ;
    b = (g % 1000) /100;
    c = (g % 100) / 10;
    d = (g % 10);

    printf( "result:\t%d %d %d %d\n\n" , a , b , c ,d );

写代码要多锻炼查找问题的能力。
大部分人查bug和错误的时间是多于写代码时间的,注意规范可以减少此情况的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了,l和g设为long int后问题成功解决了!!!

现在的片子几乎没有什么内存问题了,没必要使用那么复杂的数据类型,计算量一律大大的,问题小小的。再有就是变量真不适合使用L,I单字母命名,太难受了。哪怕bigdogd都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数据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