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5个线圈分别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11-08):
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5个线圈分别是什么型号的,或者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比如 LT101 102 103 104AS 什么的

网友A:
红灯711收音机变频管为6A2,短波段6~18MHz,中波线圈可以用101A和101S,短波104A和104S,中波陷波器没有成品,可以不用。

网友:
红灯711使用的线圈是厂家自己设计制造的,不是采用的市售成品线圈。
具体参数可以参看下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收音机变频管为6A2,短波段6~18MHz,中波线圈可以用101A和101S,短波104A和104S,中波陷波器没有成 ...

请问从网上买回来新的线圈可以直接换上吗,要不要调整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从网上买回来新的线圈可以直接换上吗,要不要调整哪里

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更换线圈以后需要进行统调。如果中周变压器没有动过,中频不需要调整,只调频率覆盖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更换线圈以后需要进行统调。如果中周变压器没有动过,中频不需要调整,只调频率覆盖 ...

这就比较复杂了 我也不会调,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怎么调

网友:
原机的线圈看起来蛮好的,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我买过“长征”的套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比较复杂了 我也不会调,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怎么调

红灯711有猫眼,统调很方便,以中波为例,频率低端先找一个已知频率的电台比如639KHz,然后调整中波振荡线圈磁芯,使其与度盘位置相符,再调中波调谐线圈磁芯使猫眼闭合最大;然后在频率高端找一个电台,调整振荡部位微调电容,使其位置与度盘相符,再调调谐部位半可变电容,红灯711振荡部分为了节约成本,采用拉线电容,需要换新的或瓷质半可变,使猫眼闭合最大。短波调整方法相同,也可以借用一台刻度比较准的收音机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有猫眼,统调很方便,以中波为例,频率低端先找一个已知频率的电台比如639KHz,然后调整中波振荡 ...

谢谢指导 今晚回去换上试一下,但是我的度盘坏了,猫眼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