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peer AV4万用表维修求助

楼主(2020-11-08):
AV4万用表电池接反烧坏,(该表设计的BUG,电池正负极一样,很容易按反),主板上一个ic(HT7133烧坏),不知道两个黑ic坏没有,自己想搞搞试一试,就是缺乏相关的资料。

网友:
别修了,估计完蛋了

网友:
这样的工艺,也能出口。
在电源串联一只贴片肖特基二极管,再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2.4V~3.6V的芯片,用9v电池供电。HY12p65

网友:
接反电池烧坏?少见。表设计不好。

网友:
可以试试。电源芯片烧了

网友A:
有工具,感觉自己技术还行的话,可以买7133换上试试。没把握的话,可以返厂维修,先联系下汉研官方就行。前段时间因为AV4的问题,和汉研官方通了邮件,回邮说,只要不是大芯片损坏,只需要承担往返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感觉自己技术还行的话,可以买7133换上试试。没把握的话,可以返厂维修,先联系下汉研官方就行。前 ...

网购了7133准备自己搞一搞!谢谢以上朋友们进来支持!!

网友:
看见鸡尿芯都没动力去搞了。

楼主:
网购的芯片到手了,我先焊下8050测量没有坏,接下来换了HT7133,万幸万用表又活过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交流电压对比测试

交流电压对比测试

AV4测量数据

AV4测量数据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万用表质量怎么样?

网友B:
2个8050反向连接是保护输入端。你现在是电池反了,烧了降压片。和输入保护不相干,所以不可能坏,拆下测是多余的步骤。在线用二极管档测试也能判断好坏,没必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8050反向连接是保护输入端。你现在是电池反了,烧了降压片。和输入保护不相干,所以不可能坏,拆下测是 ...

感谢指点,上面有朋友说的就试试,在路测量怕不准确!!

网友:
看着不错的啊】

网友:
这表简陋了点,当时五十多块也撸了个,四位半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反应过来,加上楼主的图片,就是所谓的白皮那款表啊。

对了,就是那款。几十块价位来说是非常超值了,比起DT9203百元的还实惠,何况还是自动挡的。

网友:
这表在四位半表里也算很超值的了,除了速度慢点,其他都挺好

楼主:
性价比挺高的一款表,后来被炒到了一百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价比挺高的一款表,后来被炒到了一百多元。

不是被炒到了一百多元,而是一些“准二哥”见便宜囤货转手高价出,岂不知仪表市场本来就比较饱和竞争激烈,这类山表高点价根本没有市场,估计烂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V稳压替换后试试,能否正常开机测试

用的原来的HT7133修复,这个就是3.3v稳压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