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漏电阻取值过大对电子管工作状态的影响

楼主(2020-11-08):
一本书上说栅漏电阻取值过大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栅压过负导致电子管截止,另一种是屏极正离子打到栅极上,使其电压升高,屏流急剧增大,电子管烧毁。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第二种情况呢?正离子怎么跑栅极上去了?这本书为76年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电子管电路基础》

网友:
你把电阻视作开路来考虑就知道栅负压哪里去了。

网友:
电子管可能不止一个栅极,靠近阴极的不会有第二种情况,靠近屏级的的确有机会捕获屏级逸出的正离子,这种描述对于特定管子原则上是成立的,但不是所有真空管都需要考虑

网友:
对于特别老的管子,或者直热管。栅极电阻选特别大,管子真有可能就挂了。
旁热管,一般没事,栅极电阻大了噪声大。

网友:
低电平电压放大电路采用5~10M大栅漏电阻。利用栅阴间接触电位差自动产生一定的栅偏压,在收音机电路中非常普遍:
而楼主提到的问题则属于一些功放管为了避免逆栅电流产生的有害作用,在采用固定偏压时要求栅漏电阻较低(如2A3自给偏压时不能超过500K,而固定偏压时不能超过47K),个别老型号电子管要求栅极电阻更小,为了保证足够的推动电压,只能采用变压器耦合。所谓逆栅电流是因为电子管残留的空气在高压电场下产生正离子,这些正离子被屏极和帘栅极正电压排斥而流向信号栅极,使偏压升高甚至变为正偏压,造成屏流过大。当电子管老化后真空度降低这个现象更严重。

楼主:
谢谢白版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