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燃气热水器,E8风压故障修复

楼主(2020-11-08):
一台华帝燃气热水器,时不时的显示E8故障代码,风压系统有故障,以为是烟囱堵了。拆开检查,各处正常。风机运转正常。怀疑风压开关坏了。拆下测量,触点阻值较大,且不稳定。淘宝上十块钱左右一个。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准备拆下来死马当活马医。清洗触点后修复。

楼主:
把上面的静触点儿掰弯,擦干净后复位。

网友:
不可改变触点状态,只需要用细砂纸处理一下触点就可以了。

楼主:
工作稳定可靠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是的,不能改变。这个用镊子一点点细砂纸来一下就行。改变触点。风压值就不一样了。安全性会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