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针串口键盘怎么样改成PS2或USB接口?

楼主(2020-11-08):
九针串口键盘怎么样改成PS2或USB接口?

网友:
改的花费还不如再买第一

网友:
谁知道,说说。

网友:
有串口转usb的小板卖的

也可以自己买芯片搭

网友:
如果就是为了用,不如买新的。喜欢diy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9针串口鼠标用过,9针串口键盘没见过

网友:
这标题看这头晕,串口鼠标买过,键盘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主板一般都有串口插针,找根线直接用。

网友:
还没看到过com口键盘,手里有com口鼠标,有大口键盘,有大口转小口转接头。有小口转USB转接头,可用于键鼠接口转换。如果你需要九针串口转圆口或USB口,因为圆口早已淘汰,现在网上只有九针串口转USB可供使用。
也可以根据针脚定义自行改造,但是很费事,里面数据线多股较细。

网友:
可以自己用洞洞板买芯片搭个转换,不过还是直接买一个来的快,并且买的可能比自己做的还省钱

网友(2020-12-19):
百度,或者找个有串口或USB转串口线用,USB转串口线这个淘宝好多

网友:
这样的键盘太古老了不如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