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主板问题,感谢

楼主(2020-11-08):
海尔S40A液晶电视主板,40寸的,电视屏是好的,有声音,有图像,但是背光坏了,请问这个主板的LED驱动电源应该是多少伏,现在测量基本为0V。是找人维修还是直接换个板子,感谢

网友A:
换板子哦,淘宝几十块钱买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哦,淘宝几十块钱买个二手的

谢谢。请问这个板子LED驱动电压为多少?

网友A:
不知道,想修理的话可以吧,查找驱动芯片,看驱动资料,驱动电压应该是一个范围,LED是限流的,看他的取样电阻反馈电压可以计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想修理的话可以吧,查找驱动芯片,看驱动资料,驱动电压应该是一个范围,LED是限流的,看他的取样 ...

谢谢

网友B:
你用表测量那个200伏33uf电容两脚的电压,是先用表笔接触电容两脚再去开机,如果开机瞬间有100多伏电压输出,那就是灯条坏了,电源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您那个主板上LED电源输出电容。是200伏.33UF.估计是输出155伏...... 海尔S40A液晶电视主板.是用的三 ...

谢谢非常好的指导,值得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表测量那个200伏33uf电容两脚的电压,是先用表笔接触电容两脚再去开机,如果开机瞬间有100多伏电压输出 ...

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矿坛是个值得来的地方,专家大咖云集,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祝矿坛越办越好

网友:
LED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