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师们推荐一款抓轨软件

楼主(2020-11-09):
最近有个朋友迷上了音乐,叫俺将CD中的歌曲转成MP3后录入U盘。
俺从网上查找有关抓轨软件,心中没底,因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怕弄不好落埋怨。
请本坛大师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老牌软件Exact Audio Copy
在老外网上下的音乐都是这软件抓的

网友:
推荐“格式工厂”免费软件,使用简单方便。

楼主:
看过有人用格式工厂,但没仔细询问使用体会。

网友:
格式工厂和猴子都不错。

网友:
就用系统自带的WMP就挺好啊,既然喜欢音乐就别转成MP3,WAV格式音质最好

网友:
系统自带的Mediaplay就可以了,不要求空间的话设成320Kbps

网友:
Audition
就是以前的CoolEdit Pro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坛友热心指导,俺大受启发。
俺的电脑配置较低,高版本软件运行不好,最后用Mediaplay和格式工厂组合应用,完成了MP3的转换。

网友:
CD转MP3的软件多了,我用的“千千静听”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CD转了mp3 信号损失不少啊

网友:
我用的Audition不错。

网友:
酷狗就能,,

网友:
格式工厂!

楼主:
俺那朋友都老家伙了,对音乐的保真度已经不敏感,CD转成MP3也没什么不妥,主要是方便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dition,这是音频编辑的专业软件,用来抓音轨,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抓轨确实很方便,完了还可以音量标准化,减头去尾,格式转换,做成MP3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转了mp3 信号损失不少啊

不一定,用高品质的,转换后看看频谱有没有发生变化,CD又不是母带,本来音质就不怎么样,频谱也是切过的。